直升机定速有什么优缺点?

楼主(2013-03-29):
如题请老摩赐教,谢谢!

网友:
过来顶你的。

网友A:
缺点是费电。优点是性能好。不掉转

网友B:
字数
山有母熊,楼主欲捕之,初战,楼主败,被熊奸,羞愤交加,休数日,再战,又败,再被奸,养伤毕,再往,熊见之,狂笑曰:“你**是来打猎还是卖.淫的?”

网友C:
优点:飞直机不掉转,转速稳定,直机也好控制飞行!缺点:炸鸡时电机浆高速旋转,损失更惨重!

网友:
手痒想体验定速魅力整了花牌50A,不知是否没调好感觉还不如好盈40A用得顺手立马拆了。

网友:
我也是花牌50安,老魔友帮我设置的,太爽了,炸得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是费电。优点是性能好。不掉转

学习。。。多谢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优点:飞直机不掉转,转速稳定,直机也好控制飞行!缺点:炸鸡时电机浆高速旋转,损失更惨重!

学习。。。多谢赐教!除电调设置定速外,控可以设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数
山有母熊,楼主欲捕之,初战,楼主败,被熊奸,羞愤交加,休数日,再战,又败,再被奸 ...

前辈很有幽默感

网友:
优点:方便操作  缺点:思考中。。哈哈。

网友D:
直升机升力 = f (rpm, pitch)

大桨产生的升力由2个变量决定,在rpm固定的情况下, 升力= f(pitch), pitch= f(stick input)

现在飞机的升力就是个单因素控制的, 通过改变螺距曲线(不一定是直线),可以使得 摇杆输入量 (stick input) 和 飞机的升力之间 是非常好的线性关系

体现在效果上就是,摇杆动多少,飞机动多少,整个飞行过程都一样,换了电池也一样

缺点: 就是费钱呗, 定速好的电调 YGE 凤凰 Kontronick, 每个都不便宜

至于费电,上面3个定速电调要是卖200一个,会有人加上这条缺点?

费电不费电取决于飞行时的转速,和使用的螺距大小, 你定速到1000rpm,悬停半个小时,这叫费电?

而且2种飞行根本就无法比较,除非你可以让一个定速的飞机和一个不定速的飞机,同转速,定高,不要乱动,再测, 这不可能吗

网友:
我要补充

还有种飞机,  把pitch固定了,通过rpm来调节升力,这就是4通道固定螺距的入门机

但是这种方法效率和变化速度都不行,就算是固定翼飞机也是固定转速,改变螺旋桨螺距来的(真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辈很有幽默感

莫生气啊·

字数
山有母熊,楼主欲捕之,初战,楼主败,被熊奸,羞愤交加,休数日,再战,又败,再被奸,养伤毕,再往,熊见之,狂笑曰:“你**是来打猎还是卖.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升力 = f (rpm, pitch)

大桨产生的升力由2个变量决定,在rpm固定的情况下, 升力= f(pitch), pi ...

收到前辈详解,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字数
山有母熊,楼主欲捕之,初战,楼主败,被熊奸,羞愤交加,休数日,再战,又败,再被奸 ...

楼主没你历害

网友:
个人认为:
通俗些理解,定速相当于转速的"陀螺仪"

电调定速的优点就是,在定速调校最佳的情况下,电调会自动调整由于非操控原因引起的转速变化(V字或U字曲线只是模仿定速,而影响转速的不仅仅是螺距),在操控者端的感觉就是更稳定跟手
理论上的缺点则是由于定速需要一定的功率余量来做定速调整,那么使用者所能用到的最大转速会减小(对有些配置来说是影响还是蛮大的)

但理论是一回事,实际使用中定速的效果会因电机参数、电调性能而不同,有的配置甚至还不如不定速
要做到比较理想的效果,资金、精力投入都也会或多或少增加

所以个人觉得,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的,定速与否,自己用着舒服就好,不必纠结

楼主:
看来直机定速有点多余的感觉

网友:
不定速,用大油门曲线或者直线,和定速,有什么动力区别么?

网友E:
不定速,用曲线的话是为了模拟定速效果,但效果不如定速, 用直线的话大正负螺距时候掉转.
有定速必然好过无定速

网友F:
我感觉450定速的效果不明显

网友:
飞定速的飘过

网友:
定过一次后就上瘾了,现在全部定速。

网友:
今天才知道,原来固定翼的也是可变螺距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不定速,用曲线的话是为了模拟定速效果,但效果不如定速, 用直线的话大正负螺距时候掉转.
有定速必然好过无定 ...

谢谢.
用直线的话大正负螺距时候掉转.---动力和定速一样吧,都是在最大功率工作吧,我猜定速在小阻力时可以省电.不知道对不?

网友:
20楼正解。为了达到定速效果,需要给电机和电调留出至少20%的余量。这意味着,除非你是不停的暴力3D,否则很多时候电机都不是全功率运转。当然,我认为这正是定速的优点,改用力的时候用力,该省劲的时候省劲。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谢.
用直线的话大正负螺距时候掉转.---动力和定速一样吧,都是在最大功率工作吧,我猜定速在小阻力时可以 ...

比如小螺距小负载的时候电调只需要60%的油门就可以达到预定转速,如果不用定速的话还是100%油门输出,不仅耗电而且转速飘忽不定.

网友:
定与不定之间 呵呵~~字数太少

楼主:
定速的最大缺点: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