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了半天功夫做了几根黄金线,简直是金光闪闪啊。。。

楼主(2013-03-29):
之前以为会很难看。。。。

弄完后发现,看相还不错。。。。以后不买屏蔽线了,自己弄的还漂亮些。。。

网友A:
自制屏蔽层?聚酰亚胺胶带就是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制屏蔽层?聚酰亚胺胶带就是好。

忘记那个胶带叫啥名字了。。

买双导铜箔的时候,,卖家推荐的胶带,,说薄,扎实,耐高温。。。

这样导线上包铜箔后,再包这个胶带,,,效果还不错。。呵呵。。

楼主: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这样弄出来的线,,只适合在箱内用,,因为缠完之后,,感觉简直有点像波纹管的感觉,,不柔软了,,,,

不过正好在电控箱内部使用,直接弯曲成形状,,不会乱跑了,,哈哈。。

网友:
期待电控箱的真面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还是有个问题,,,这样弄出来的线,,只适合在箱内用,,因为缠完之后,,感觉简直有点像波纹管的感觉 ...

兄弟!买了大海的接口板USBCNC和三个驱动但不知道如何连接?帮忙看看。
EN-                          +5
EN+                          -
CW-                         CW
CW+
CLK-                         CP
CLK+
以上该如何连接

网友:
看看,帮顶了,挣点分

网友:
耐高温胶带啊

楼主:
驱动器的CW+和CLK+  一起连在控制板的+5上
然后驱动器的CW- 连着 控制板的CW
                 CLK- 连着            CP

或者, 驱动器的CW-和CLK- 一起连在控制板的 - 上
然后驱动器的CW+ 连着 控制板的CW上
                 CLK+ 连着            CP

两种都试试,,一般无外乎共阴和共阳两种连法,,,上面的是共阳,,下面的是共阴。。。 因为没见实物,只能这样说了。。EN不用接。。。

下面是大海的说明文档中的图,,,图就是共阳的接法,,难道你那没说明书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驱动器的CW+和CLK+  一起连在控制板的+5上
然后驱动器的CW- 连着 控制板的CW
                 CLK-  ...

谢谢!还是你给了我一个很易懂的教程。

网友B:
厉害哇,咋个包的说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厉害哇,咋个包的说说。

多根导线用细铁丝每隔10-20cm左右缠绕一下,钳子压紧,这样防止导线缠绕篡位。。

5cm宽的双导铜箔,,不要缠绕,缠绕很麻烦,,,,直接拉直贴导线排上,然后包裹。。

在用胶带同样的方法包裹到外层做绝缘和保护。。

两端都要用热缩管,起加固作用,防止拉开。。

一端的铜箔要上焊锡连一根导线出来做地线。。

网友:
还是买铜蛇皮网套上外面再套尼龙避震网效果好和美观吧

网友:
好亮的金光!仿佛回到了泰国。。。。

网友:
去哪弄那么多金子

网友:
对于变频器之类的低频干扰可能有点效果,对于像手机微波炉之类的高频设备就悬了

网友C:
这成本不低啊

网友D:
真的是金光闪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