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KV2200,40A,上8040桨如何?谢谢!

楼主(2013-03-29):
   嫌手头F22翼展小,于是做了一个大的,配的2212 kv2200 暂时用的7035桨,翼展72,加2200电池,起飞重量约为540g,不知道7035够不够,所以问问8040怎么样?自己感觉有点悬!高手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最好用7寸桨,用8寸你的电动机会很烫手,发热大了效率就下来了。而且寿命不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7寸桨,用8寸你的电动机会很烫手,发热大了效率就下来了。而且寿命不长。

7寸推500多克够不够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7寸推500多克够不够啊?

应该没问题的,但想动力好还是换电机,1400KV的上8寸桨能有600多克的拉力了,推重比超过1很好飞。

网友:
8寸 烧电机 必须的

网友:
     浆略大啊啊啊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但想动力好还是换电机,1400KV的上8寸桨能有600多克的拉力了,推重比超过1很好飞。

早知道做64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问题的,但想动力好还是换电机,1400KV的上8寸桨能有600多克的拉力了,推重比超过1很好飞。

8寸上2217 1250怎么样?

网友B:
板机的话,越轻越好飞。折腾更重的电机不如把2200电池换1000的,2212 kV2200电机配6寸桨到头了,7035都可以准备等着烧东西的。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苦恼这些方面的问题,最后在mx3g找到傻猫对XXD2212 KV2200电机的实测数据,7035在9V产生的静推力有690克,但是电流很大,容易烧电机。在不换电机的前提下建议用6*4E的桨,在9V电压下电流为20.6A,可产生645G的静推力,加个40A的电调绝对爽飞,适合翼展80以下的后推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苦恼这些方面的问题,最后在mx3g找到傻猫对XXD2212 KV2200电机的实测数据,7035在9V产生的静推力 ...

“找到傻猫XXD电机的实测数据”,这可是个好东西,收藏备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找到傻猫XXD电机的实测数据”,这可是个好东西,收藏备用吧。

必须的。几经辛苦啊!搜索出几十个帖子一个一个看回复才找到的…其他电机的慢慢找齐然后发个帖子申精!对新手很大帮助啊。

网友E:
2200的kv貌似5050桨比较合适

网友C:
引用 网友E:
2200的kv貌似5050桨比较合适

5寸桨最大推力不超过560g,参考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机的话,越轻越好飞。折腾更重的电机不如把2200电池换1000的,2212 kV2200电机配6寸桨到头了,7035都可以 ...

说的是啊!当初觉得56翼展小,就想弄大点,结果一不小心整的太大了72翼展的。也在犹豫做不做,手头只有2212kv2200的,桨的话,从5寸到10寸都有。等做完了才发现,2212动力肯定不够,所以在此求教。我倒觉得2200kv搭7035还是不错的,我做的纸飞机一直用这桨飞,不暴力,下来电机摸着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也在苦恼这些方面的问题,最后在mx3g找到傻猫对XXD2212 KV2200电机的实测数据,7035在9V产生的静推力 ...

这这是好东西!但是疑问是,腰推和后推的数据时差不多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这是好东西!但是疑问是,腰推和后推的数据时差不多的吗?

数据是一样,但是后推效率更低一点,因为桨位置离重心更远,由于杠杆作用,在条件相同的前提下后推需要克服更大的阻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必须的。几经辛苦啊!搜索出几十个帖子一个一个看回复才找到的…其他电机的慢慢找齐然后发个帖子申精!对 ...

说的对,对需要的模友都有很大的帮助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C:
5寸桨最大推力不超过560g,参考的数据

KV2200的 可以稍大一点 但是也别超过7寸哦 试试6050的
我的是电机是2212 KV2600的配5050桨
2216 KV2450的配6050桨

网友:
引用 网友E:
KV2200的 可以稍大一点 但是也别超过7寸哦 试试6050的
我的是电机是2212 KV2600的配5050桨
2216 KV2450 ...

6050的也超600克了,9V下615克,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KV2200的 可以稍大一点 但是也别超过7寸哦 试试6050的
我的是电机是2212 KV2600的配5050桨
2216 KV2450 ...

我准备做F14,这机子重得很,配1500电池应该有580克了,我还想开垂直舵面,绝对超600,准备的配置就是我说的那个,应该没问题。楼主用我这个绝对爽,推重比都超过1.2了

网友F:
用6*4应该刚好,7*3问题也不大,可我傻乎乎地买了几根7*4的,悲剧了!还有后推机基本不炸桨,买了那么十几根只能在家囤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6*4应该刚好,7*3问题也不大,可我傻乎乎地买了几根7*4的,悲剧了!还有后推机基本不炸桨,买了那么十几根 ...

后推机一样炸桨,降落不好,打到地面都有可能,桨是耗材,多备无患!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推机一样炸桨,降落不好,打到地面都有可能,桨是耗材,多备无患!

腰推机最爽,有机腹撑着不怕打浆~更何况还有桨保护器呢

网友:
很明显,浆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