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用AR6100E加卫星怎么接线

楼主(2013-03-29):
我笨不会,网上找了半天全都是FUTEBA接收机的,麻烦谁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AR6100E本身不能接卫星,用AR6100E就不用接卫星,用卫星就不用AR6100E了。JR/SPEKTRUM的卫星要么接在接收机上用传统接法,要么直接接在3轴上布线简洁。LZ自己考虑用什么接法,如果直接接卫星的话,建议接2个卫星稳当些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是 AR6200加卫星,搞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