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过后我的HUBSAN X4失去电力

楼主(2013-03-29):
呵呵 今天乌鲁木齐地震,5.5级。X4今天暴力飞的时候,撞凉亭的柱子上了,还好毫发未损。就是眼睛不亮了,换块电池也全无反映,请问有机友遇到次问题吗?求教。

网友A:
跟地震应该无关,问题就在于这一撞。从灯不亮来看,1 先查外露的红黑电源线是否还有良好通路?2 再查稳压电路65z5是否因冲撞致脱焊?3 检查65z5三端是否分别有0伏、3伏、3.6伏以上?4 查看银白色的圆柱状晶体是否脱焊、开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地震应该无关,问题就在于这一撞。从灯不亮来看,1 先查外露的红黑电源线是否还有良好通路?2 再查稳压电 ...

请问万用表测65Z5时是正极分别接触它的三点,负极接触那里,还是.....?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万用表测65Z5时是正极分别接触它的三点,负极接触那里,还是.....?

负极接地。正极测量65z5的三个极,上面应在3.6伏以上,下面左边是0伏,下面右边是3伏。测量时注意别触碰到其他元件造成短路。

网友:
這些晶體要到哪裡可以購買呢?银白色的圆柱状晶体16.000規格正缺又是多少?

网友:
那应该是16m的 晶振

网友:
在卖元器件的地方一般都有卖 ,如果实在买不到 买个大的,把两个脚 焊上去 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2013-05-20):
同在鸟市的过来慰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