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 DHD 323B的,进来下。谢谢了!

楼主(2013-03-29):
我的323B 新买的 第一次使用,电源接好,插上
电池
3个平衡灯全亮。但是电池电压才11.6V,档位选的LIPO.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3S电池,3块电芯的电压分别是3.88V 3.88V 3.87V。不会是电池问题吧。

网友A:
应该是充电器的问题吧?

网友B(2013-08-25):
你用别的充电器试试就知道什么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