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250 法兰跳动0.05 是否正常?

楼主(2013-03-29):
我刚收的机器,我没有光杆,所以就打表打在法兰上,,不过法兰有点锈,我磨光过了,不知道是否有影响。我事后车过5cm左右的铝料,卡尺两下来没误差,是我打表打错地方了?

网友A:
别老纠结跳动 车不同长度的杆试试看 误差能接受就行

网友B:
装上卡盘看看 卡盘跳动0.05就行 国标也就这样了

楼主:
我测过了,是0.04~0.05 (卡盘)
另外我问一下,车螺纹是不是不能用一般的车刀的?我是新手

网友C:
想车出好东西,车刀很关键,楼主以后就会感觉到了,车螺纹有内牙刀,外牙刀,有60度和55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