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帮助,有经验的哥们也帮忙看看~关于四轴负载

楼主(2013-03-29):
我的配置是ATG600
朗宇 V2216 800KV 配1147浆
朗宇30A电调
DUPU 4S 5200
电池
一代兔子
① 现在的起飞重量有1.65kg
大概飞行时间有多长?
② 将来还想上
云台
狗3
图传
.....
估计满负荷会有2KG
能飞多长时间?
新手,确实是搞不明白怎么算这个时间,只能来当伸手党 呵呵~

网友A:
力效按6克/瓦算。 最大留空时间13分钟。 实际留空时间,估计也就10分钟吧。 具体数值,通过试验确定。

网友B:
论坛上有个续航40分钟的.用的是朗宇的a2216.才60左右一个.比一些2212划算.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3925&mobile=yes
想要续航时间的话首先要计算好机子的起飞重量和电机的拉力.最好的推重比是大于等于3.
也就是说(单颗电机拉力*4)/起飞重量=3.在这个数值上.同样大小容量的电池.电流越小续航时间就越长.
具体的计算方法是:{[电池容量(单位ah)/电流大小(单位A)]*60}*电机效率=时间(分钟)
在这个算式上我们无法详细得出飞行时的电流大小和电机的效率.这时我们可以上官网或者一些淘宝店上查一下电机的参数来计算.
按这个参数来做.就算达不到40分钟.20到25分钟还是可以的.
电机a2216kv880
桨 1238 整机超过1公斤建议用硬桨比如 仿apc
电调用天行者20a或者飞腾18a.想以后不用换的话就飞腾30a或者铂金30a.用天行者4in1也不错.就是重量增加点点.所以不如用飞腾30a.
至于电池.其实电池很重要.但是很多新人甚至老手都没有注意到.电池的 最大放电电流=容量(单位ah)*放电倍率(就是我们常说的多少c)
比如说一个四轴.正常悬停的电流需要15a每个电机.4个电机乘4之后就是60a.但是如果只用一个2200mah20c的电池的话.电池就会造成过放.损坏电池.因为这个电池最大放电才44a.
电池容量一定C数越大放电越大.C数一定容量越大放电越大.
要40分钟的悬停需要10000mah的电池.就算放电只有10c.最大放电电流也有100a.足够了

网友C:
10到15分钟
满载后10分以下·
字数
山有母熊,楼主欲捕之,初战,楼主败,被熊奸,羞愤交加,休数日,再战,又败,再被奸,养伤毕,再往,熊见之,狂笑曰:“你**是来打猎还是卖.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