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龙坦克咨询

楼主(2013-03-29):
我的坦克,买了个闪光炮,将五连插头插到插座上以后,还有一个二连的需要怎么插,怎样实现开炮闪光声音后座同步,谢谢大家

网友A:
有个空闲的插口靠右那两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个空闲的插口靠右那两针

楼主:
请问应该插到哪

网友A:
cn3最右边2针就是

网友:
这是什么东西啊,谢谢,新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cn3最右边2针就是

闪光炮是五连的插头,五连其中两联又延伸出一个两联的插坐,这个插坐是插什么的,商家说是接微动开关的,好像是这个插座中的两根线接触闪光,但是我没有成功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闪光炮是五连的插头,五连其中两联又延伸出一个两联的插坐,这个插坐是插什么的,商家说是接微动开关的 ...

这2个是插炮塔里的 位置检测开关 是一个常开的触片式开关  一般是红黑色二根线  这么接是为了让闪光和炮管伸缩同步!
炮塔里出来的线 不多应该能找到

网友:
借贴咨询:2个恒龙1700的电池可以并联使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2个是插炮塔里的 位置检测开关 是一个常开的触片式开关  一般是红黑色二根线  这么接是为了让闪光和炮管 ...

你分析的很好,我的坦克是没有改装伸缩炮的,我只想改成声音闪光后座同步,管子不用伸缩,可以将闪光器插上,问题是怎么通过遥控器触发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分析的很好,我的坦克是没有改装伸缩炮的,我只想改成声音闪光后座同步,管子不用伸缩,可以将闪光器插 ...

如果那2根线是接微动开关(位置检测)的话,你可以试试直接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那2根线是接微动开关(位置检测)的话,你可以试试直接短接

非常感谢,已经找到原因了,原来微动开关上面有一层透明绝缘漆,他MD,害的我忙了好几天找不到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