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天行着,滑翔机这些腰退的推力线都是向下?是为了压着头吗?

楼主(2013-03-29):
下拉 跟下推,应该是这样的吧?

都是分解为一个水平向前和向下的力。

是吗?

网友A:
下拉 跟下推都是分解为一个水平向前和向下的力,防止加速时抬头太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拉 跟下推都是分解为一个水平向前和向下的力,防止加速时抬头太猛

嗯 我就是这个意思, 速度越快, 翼升力变大了, 就会抬头了

如果有一个下拉, 就会随着速度块, 下拉的力也跟着大  从而平衡   就算加速了 也不抬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 我就是这个意思, 速度越快, 翼升力变大了, 就会抬头了

如果有一个下拉, 就会随着速度块, 下拉 ...

恰恰相反。

这类飞机由于电机所在位置大大高于重心,如果推力线是水平的,相对于重心来说会产生一个低头力矩。所以推力线向下,穿过重心,防止加油门时低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恰恰相反。

这类飞机由于电机所在位置大大高于重心,如果推力线是水平的,相对于重心来说会产生一个低 ...

哦 有点明白了   推力在上面水平,  重心在下面点,然后一个力矩 就使得电机绕重心转,就是头向下方向转了?

是这样吗?

怪不得我做了一个天行者 头 老是低下来,我以为是向想推 压头下来,然后我弄水平,直接飞不起来了~~~~现在明白了

感谢你哦!!!!好模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有点明白了   推力在上面水平,  重心在下面点,然后一个力矩 就使得电机绕重心转,就是头向下方向转了 ...

图画得完全正确,就是这么个意思。

不客气,模友之间相互帮助是应该的:)

网友:
天行者拿在手上测试推油低头

网友C:
我的理解,不管是前拉还是后推方式,拉力线都应该穿过重心点,与飞机的纵轴线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理解,不管是前拉还是后推方式,拉力线都应该穿过重心点,与飞机的纵轴线重合

重心的高度怎么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