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姨子出问题了,跪求指点

楼主(2013-03-29):
今天升级小姨子4.0,升级的时候红灯闪,升完后,红灯亮。重新插电后没有一个灯是亮的,可是按住SET,红灯又可以闪一会,所有的
舵机
不能控制,看样子是刷机失败,我刷了几次都是这样,请问是什么原因?
软件上的COM口与电脑硬件的COM口相对应?(想问下这个怎么看?怎么设置呢?)
求请教了,谢谢!

网友A:
没看懂 你先链接电脑 连好之后才关电 按住SET插电 然后升级 成功后自动重启

网友A:
升级的过程在调机界面的最下面一行有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