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15+5N+超广角镜头转换器+简单实用的外场运输方式

楼主(2013-03-29):
因加装超广角镜头转换器,花了一上午时间从新调整了Z15的平衡!

网友A:
倒过来的好处是?正着放的话,旁边还能放两个双控箱,倒过来都不能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的好处是?正着放的话,旁边还能放两个双控箱,倒过来都不能放了。

经数百公里的外场运输,安全可靠,防震,方便上下和使用。因车的后备箱都是上小下大,我这SUV车后备箱如正装就放不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数百公里的外场运输,安全可靠,防震,方便上下和使用。因车的后备箱都是上小下大,我这SUV车后备箱如正 ...

明白,后座往后靠的

网友B:
能说说怎样调整重心吗

网友:
很漂亮特别是第二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怎样调整重心吗

需要反复仔细的调整图中黄色处,调整前做下记号,便于复位。

网友C:
汪总好久没飞了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汪总好久没飞了呀呵呵

您好!是的,好久没飞了!

网友:
不错!想问一下5N加饼干头视频会出现四角暗区,你现在加装广角转换器,暗区会不会更加明显?谢谢!

网友:
加了这个暗角反而会小,画质反而会好,真乃神器也
不过加了这个就不能加灰片了有点蛋疼

网友D:
兄弟,你这是在哪拍的呀,好漂亮呀?
z15装广角镜头还能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这是在哪拍的呀,好漂亮呀?
z15装广角镜头还能平衡吗?

仔细调整,能完美平衡!

网友E:
来学习,想问问,Z15的平衡是不是相机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停住,或者说是断电的时候后Z15的相机部分根本就不动

网友:
好粗的泡沫,哪里有卖的?  只买到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来学习,想问问,Z15的平衡是不是相机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停住,或者说是断电的时候后Z15的相机部分根本就不 ...

平衡调好后是的,相机在任何一个角度都能停住,断电后Z15的相机部分根本就不动!

网友:
好粗的泡沫,哪里有卖的?

网友:
gooood.折腾无止境。

网友:
超广角用来拍视频看起来很晕,特别是旋转镜头的时候…

网友F:
这个外加头是在那买的  色彩上有没有变化呢?

网友E:
再问楼主一个问题,我看你用的是1.2g的罗美图传,它会与遥控2.4g互相干扰吗?

网友G:
哎。。。去年我就广角附加镜上去,后来也许是过重了,视频总是出现细微抖动和微小的果冻,怎么调都没用,最后拆掉附加镜一切安好,不知道楼主遇到这个问题没,如果没遇到我就要返厂Z15检查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去年我就广角附加镜上去,后来也许是过重了,视频总是出现细微抖动和微小的果冻,怎么调都没用,最 ...

换上新的减震球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再问楼主一个问题,我看你用的是1.2g的罗美图传,它会与遥控2.4g互相干扰吗?

不会,我一直在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哎。。。去年我就广角附加镜上去,后来也许是过重了,视频总是出现细微抖动和微小的果冻,怎么调都没用,最 ...

我的正常啊!加装广角镜后一定要仔细的调整z15的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外加头是在那买的  色彩上有没有变化呢?

网上查 询下5n相机论坛上的帖子就知道了!我感觉清晰度和色彩都要好很多。

网友:
这拍的是哪里哟?好漂亮!

网友:
4哥好久没见到你发帖了
一发就是精品!拍的真不错!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倒过来的好处是?正着放的话,旁边还能放两个双控箱,倒过来都不能放了。

估计 因为椅子靠背不是90°的  是斜的嘛 所以下面比上面大哈哈 估计哦~~个人观点~

网友:
顶你啊啊 啊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估计 因为椅子靠背不是90°的  是斜的嘛 所以下面比上面大哈哈 估计哦~~个人观点~

你的看法正确,我后来也是这样想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能说说怎样调整重心吗

其实就是让相机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上,让前后左右上的的重心刚刚好就行,我用的是福伦达15定焦镜头也是自己调整Z15的重心位置

网友:
这样重心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J:
360度转 会不会因为镜头长 转不过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360度转 会不会因为镜头长 转不过去啊?

是的,我是把遮光罩切短了一点点就行了!

网友:
原厂的镜头遮光罩都改造啦·~厉害

网友(2013-05-16):
引用 网友I:
其实就是让相机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上,让前后左右上的的重心刚刚好就行,我用的是福伦达15定焦镜头也是自己 ...

请教: 用福伦达15mm这个镜头感觉上比sony E16mm怎么样?画质上会有比较明显的提升么?多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