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一个无聊的创意

楼主(2013-03-29):
在鸡鸡身后绑一个模型火 箭
发动机
,几块钱。加上电打火。平时不用,到了动力系统出问题或是电压太低时,可以点燃,使飞机获得速度,恢复操控,摆脱失速危险
大家说这样可不可以呢?

网友A:
如果火 箭启动的时候鸡头正好冲下仲么办涅

网友B:
如果温度太高把机机烧坏怎么办…

网友C:
创意不错,但潜在着一些安全隐患,如楼上两位模友提出的问题。

网友D:
重量大了更加容易失速吧

网友E:
感觉没必要。。。

网友F:
不如加个降落伞应急还好

楼主:
不是还有方向舵,升降舵么,可以控制的,只不过是给飞机加速。绑在最后面,不会烧飞机

网友G:
说实在的不可控

网友H:
有点意思!问题是这样做不出事时就是个麻烦,还是在飞行场地及准备上下点功夫为好!

网友I:
我看可以,

网友J:
可能变烧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