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继续请教,雕刻机雕刻的工件厚薄不同,是不是要制作不同厚度的对刀块?

楼主(2013-03-29):
问题和题目一样:雕刻机雕刻的工件厚薄不同,是不是要制作不同厚度的对刀块?

网友:
看你咯,一般就一个厚度,对的是刀高,也就是安全移动高度

网友:
可以肯定,只要一种对刀块就可以了。
加工时一般以工件的上表面作为坐标零点,对刀跟工件薄厚没有关系。

网友:
工件的厚薄与对刀块没有一毛钱的关系。。。

因为对刀块的厚度是要减掉的。。。在Z轴行程范围内,你搞多厚多薄的对刀块都是一个效果——最后减掉 。。。

为啥没事找事的搞个对刀块,,,那是因为机器上铁的,工件是导电的,啥都是导电的,,无法形成开关电路。。。所以搞个底部绝缘的块块,,刀碰到了就形成回路,告诉机器刀碰到东西了,机器就自己减掉那个块块的厚度,得出加工面在哪里。。。。

很多加工中心上压根没用对刀块,,别个是像刀具一样的棒子,,棒子里面有多个传感器,,可以测工件的长宽高。。。

网友:
你确定件胚是否一样厚度?

网友A:
实践证明对刀块就一可笑的对刀方式  手轮才是正点的搞法

网友B:
要实现无人值守,对刀仪是必需的,但平时对刀,手轮加个圆棒就够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实现无人值守,对刀仪是必需的,但平时对刀,手轮加个圆棒就够了,

手轮加圆棒怎么搞?

网友:
我都是手动对刀.......

网友:
这样楼主就得弄一屋子的对刀块了。

把对刀块放工件上,减去对刀块的高度就是工件表面的位置,无论工件是多厚的。

网友:
哈哈,做减法吗。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人的指导。

网友:
很想学习一下,手轮加圆棒怎么搞

网友A:
手轮十合金棒 手轮可以三档摇  人对转的东西控制感相当好  刀子快速靠近工件到合金棒塞不进 手轮1x提刀棒子刚好塞进0k 几秒搞定  精度1s 2s很容易

网友(2013-05-23):
用不同的对刀块完成不同的工件对刀,那么,要加工这些厚度不同的对刀块,又要制作对刀块的对刀块,对刀块的对刀块,无限循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