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W上用铝合金设计了个放雕刻机的架子,这个结构能承受200公斤的重量吗?

楼主(2013-03-29):
材料全部是40*40*4的角铝和铝方管。

架子的尺寸是700*700*300

下面四个角上打算装4个福马轮。

这样的结构能承受200公斤的重量吗?雕刻机底座尺寸是300*600,这样设计是否有不合理,需要加强的地方?

另外,哪里可以找到能够焊接这些铝合金的地方?我只有焊空调的那种氧+丁烷焊炬,不知道能不能焊那么厚的铝合金。

网友A:
铝合金比角铁便宜很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铝合金比角铁便宜很多吗?

轻啊。

现在算出来的重量有12公斤多。

用钢的话,至少要40多公斤吧。

网友B:
常规铝合金12公斤没有12公斤钢结实

网友:
焊铝要用氩弧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规铝合金12公斤没有12公斤钢结实

但12公斤钢拼不出那么大的架子吧?

网友:
我宁可用角铁

网友C:
铝的不行,这个结构太大了,很容易变形,即使钢的结构,象你的设计角铁的规格也太单薄了,最好用钢的方管,支撑结构位于机器的重心 ,面积与机器底座一样大就行,周边不承重的结构焊上就行

网友:
贴个图供参考

网友:
干嘛用铝合金? 用角钢,槽钢,方钢,便宜量又足。。。

网友:
还是钢铁材料料好

网友D:
我的所有机器架子都是用的货架角钢。
800*600面的桌子,用50角钢,承重可以达到1T。
用这东西方便,下完料直接螺丝坚固就行,不用焊接,需要挪地方直接拆开,骑辆自行车就拿得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的不行,这个结构太大了,很容易变形,即使钢的结构,象你的设计角铁的规格也太单薄了,最好用钢的方管, ...

请教,用钢方管的话用多大规格的?

刚才在车间里看到用40*40*1的不锈钢焊的桌子,感觉也很结实啊。

没用过这些材料,对其强度没有啥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所有机器架子都是用的货架角钢。
800*600面的桌子,用50角钢,承重可以达到1T。
用这东西方便,下完料 ...

是这种东西吗?
应该选哪种规格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种东西吗?
应该选哪种规格的?

架子设计不仅要考虑承重,还要考虑稳定性,如果机器工作起来抖得厉害,虽然不会倒,但是不稳。你参考一下机床的底座,架子,那承重几十吨没问题,兼有减震承重功能。你说的那种东西根本不放机器的东西,那是货架的材料,放机器铸铁、大理石的最好,其次就是焊结的钢构,角铁怎么也得6.3以上的,厚度也得5MM以上,方管的话可以薄点,最好是5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架子设计不仅要考虑承重,还要考虑稳定性,如果机器工作起来抖得厉害,虽然不会倒,但是不稳。你参考一下 ...

就是说架子+机器的重心越低越好?

网友:
机器根据使用要求不同,有高有低,主要考虑操作方便和安全性,你总不能趴在地区操作吧,最合适的高度是工作台面的位置在人用手托下巴时肘部的高度为合适,重心不一定绝对低,但下盘一定要稳,没有重量是不好办的,还有一个结构的刚性,不容易扭曲变形,弹性空间要尽可能的小,因此可以这么说

网友:
最好用现在有的东西拼装。。

网友:
如果铝焊,成本可不是不低。

网友D:
我的小机器没有需要承重几十吨的,最多也就一二百公斤,普通架子够用了。

网友E:
也在纠结怎么做个结实的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