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amworks出刀路

楼主(2013-03-29):
为什么我每次用CAMWORKS 自动出的刀路上机运行的时候,机器总是先走到一个很远的点,然后在返回后再开始按照刀路走。是不是在CAMWORKS中的某项设定有问题?
麻烦高手大佬们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没用过camworks,估计是一开始先回坐标原点,然后再开始按刀路走

网友B:
是机器坐标,不是用户坐标哦亲!

网友C(2013-05-12):
把刀路代码里面的所有G28去掉就行 了

网友D:
没用过camwor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