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 DEVO 7E超大容量控电

楼主(2013-03-29):
看到淘宝上有卖,DEVO 7E超大容量的锂电。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过,3E的牌子好像是蛮早的牌子了。
但是不知道怎么样?有没有用过的,出来冒个泡。
会不会很容易大肚子?

网友:
2s电池合适么?

网友:
本身四节充电电池就能用很久了,何必呢

网友A:
我D10才用2S 。

还是手机电池改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D10才用2S 。

还是手机电池改造

D10好像8V报警?

网友:
手机电池哦,2s2p哦,地摊上1块5一个哦,杯具的是我忘了焊平衡头,没法充电,要返工

网友C: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锂聚电池不能满电保存么   ··   控电没一个不大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难道你们都不知道锂聚电池不能满电保存么   ··   控电没一个不大肚的

我的3s控电严重过放两次,总电压低到7v,单体2.5以下,要用心脏起搏术才能接上充电器充电,目前电压尚平衡,也未大肚

网友D:
我的控电。有一次。一直开住。忘记了。最后测量。2个0.9V 一个 0.5V 最后充好电满血复 活。但是B6AC可是不认的哦。用垃圾平衡充电器充的

网友:
这种控电能用吗?会不会把控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D10好像8V报警?

我刷完固件。5.5关机。用到实在不能用再冲。

反正手机电池无所谓。充一次电连续3个多小时。2S还算满意

网友:
额 还有更大的 趣乐童心 那里有卖呢 3000mh的

网友:
遥控电池能用很久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的控电。有一次。一直开住。忘记了。最后测量。2个0.9V 一个 0.5V 最后充好电满血复 活。但是B6A ...

B6AC是可以修复的,您直接设置为镍氢电池模式,给电池充电。电压高于每片3V后。再用锂电模式充电,我修复过几个电池了。
不过一定要人在充电器旁边盯着,不然电压过高。锂电可能会爆炸。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E:
B6AC是可以修复的,您直接设置为镍氢电池模式,给电池充电。电压高于每片3V后。再用锂电模式充电,我修复 ...

原来如此 受教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B6AC是可以修复的,您直接设置为镍氢电池模式,给电池充电。电压高于每片3V后。再用锂电模式充电,我修复 ...

哪用那么麻烦,找个3S电池,12V引出来,对每个平衡头的单体,正对正,负对负,快速点几下,单体电压短期内能到3V左右,这时候接上充电器就可以充电了,先用小电流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哪用那么麻烦,找个3S电池,12V引出来,对每个平衡头的单体,正对正,负对负,快速点几下,单体电压短期内 ...

会不会过充,如果充电倍率大于电池允许的倍率?个人认为很伤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控电。有一次。一直开住。忘记了。最后测量。2个0.9V 一个 0.5V 最后充好电满血复 活。但是B6A ...

支持!相同的经历,相同的方法复 活。

网友G:
纯属于折腾!这个控又不费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