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5求助!

楼主(2013-03-30):
GT-5购入已经很长时间了,昨晚有兴趣,装上了机。调的时候发现p/o里面的数值参数不是很明白  这里面的数值是不是需要一边飞一边调整?还有个问题,我控是华科尔12s  接收机用的华科尔1002,  接通后发现不能正常反映,就是陀螺自检完毕后 所有的舵机都没反应  控上打舵也没反映,用手去掰舵机,感觉舵机是通了电的 ,但就是打舵没反应,还以为陀螺挂了,后来没辙了,就随便把接收机的反映速度从11ms改成22ms(华科尔功能),耶,好了。。。。。这是为什么???现在舵机种类  修正方向 自旋优化  尾舵中立点  都在陀螺上完成了,螺距,十字盘舵机中立点,都是在控上面调整的 这样可以吗?没有飞  从设置的选项来看貌似很不错  整个系统可硬可软,有没有gt-5的群之类的  这个陀螺我还要好好请教一些问题!谢谢

网友:
关于华科尔控接线后无反应,请根据说明书接线,使用普通遥控器输出规格即可

关于GT5的设定,以下帖子里面有些资料希望能帮得上你

雷虎(Thunder Tiger)全系列直升机类开箱装机贴、装机小技巧合集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03685

关于遥控器设定,中立点是不可以在遥控器内设定的,十字盘模式请选择H1  90度十字盘(无混控模式)

祝愉快

SKYHOBBY商贸有限公司
官方网站:
http://www.skyhobby.com.cn/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skyhobby
官方视频:http://i.youku.com/thundertiger

希望我们能给所有喜欢RC的朋友带来欢乐愉快的RC经历。

网友:
楼主请求你出个测试视频,让我们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