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per cp 新手屋内练习悬停(结局喜闻乐见)

楼主(2013-03-30):
super cp 新手屋内练习悬停,练得不好,让大家见笑了,尽管结局喜闻乐见...........

网友A:
飞得有点低了,地效会有影响

网友B:
飞得好,还高半米会更好,结尾下我一跳,呵呵

网友C:
比俺第一次飞好得多。
飞高点,这样飞地效明显。
出了问题请熄火,而不是油门到底。油门到底是负螺距,飞机是拍下去的。还是熄火好

网友D:
直接拖到后面看结果

网友E:
比我好多了!

网友F:
飞高点会稳得多

网友G:
好久没有听这个声音:叭叽

网友H:
嘛,比我以前强多了
顺道一提,如果觉得机子太灵活可以在控里适当增加一些副翼和升降的EXP值(方向EXP可以不加),这样小舵量的时候会更细腻一些
具体增加多少可以在模拟器试过效果后,若该值觉得比较满意,再按照趋势调整真机模型(个人强烈建议模拟器单独开一个模型,和真机参数分开)
PS:记得有位前辈说,凤凰模拟器的话,练500级的有副翼机会对悬停阶段的进步比较有帮助
(MCPX模型默认参数是错误的,会练坏手)

网友I:
你飞的太低了,最后撞哪了,机器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