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PX 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请各位大大指点

楼主(2013-03-30):
DEVO10的控,不知道怎么设置螺距曲线与油门曲线,怎么才算设置成功。现在飞机推油门到中点的时候飞机大奖出现重影,飞机震动很大。油门推到底飞机也飞不起来。自己弄了几天实在是搞不清楚,哪里有相关资料学习。请各位大大指点。
对了控中的模型资料是下的SUV大大的NCPX模型资料,控刷的最新固件。

网友:
附件:D10Blade Nano CPx 你妹字数

网友A:
D10刷老外固件,控要设置遥杆,油门放在50%处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0刷老外固件,控要设置遥杆,油门放在50%处确认

油门放在5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油门放在50是什么意思啊?

油门中点,按照控里面提示做,最后油门推到中点在按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中点,按照控里面提示做,最后油门推到中点在按确认

谢谢,马上去看看

楼主:
飞机的油门上50%左右去的时候还是震动较大,我看是不是电池没电了。谢谢了兄弟

网友B:
震动和油门曲线没关系和电池没电更没关系。有可能轴弯了或是其他原因。做检查

楼主:
应该是要检查飞机了,真心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震动和油门曲线没关系和电池没电更没关系。有可能轴弯了或是其他原因。做检查

把飞机的大奖拆下后加油没有震动情况发生,但是把大奖安装上去,加油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飞机怎么也飞不起来,电池是满的!这个应该检查哪里,我把螺丝都拧出来了也没发现哪里坏了。请大大指点!

楼主:
..............有人有相同情况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人有相同情况么!~

带着小机找本地飞友容易解决

网友D:
摇杆校准做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飞机的大奖拆下后加油没有震动情况发生,但是把大奖安装上去,加油就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飞机怎么也飞 ...

你查下大桨平衡。或者有没有装反。然后确保十字盘是水平的,舵机连杆也都长度一致。飞不起来的话检查螺距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指导,已经检查出哪里的问题了,谢谢关心,飞机正在充电。准备出去玩呢 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摇杆校准做了吗

不好意思问个白痴问题,摇杆校准,需要把飞机打开电源打开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各位大大指导,已经检查出哪里的问题了,谢谢关心,飞机正在充电。准备出去玩呢 哈哈

大忽悠 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