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烟要起火的电池,能不能扔水桶了?

楼主(2013-03-30):
冒烟要起火或已经起火的电池,能不能扔水桶了?先学好预防!日后遇见不会手忙脚乱!!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淡水,导电率不高

网友:
要將起火的电池放進鹽水中!

网友A:
应该不行,锂离子很活跃,会与水强烈反应

网友B:
用沙子埋了不是更好

网友:
要是着了会发出大量的烟,火到不会很大

网友C:
千万不要扔水里!锂电池里正极材料是碳化钙,扔到水里会跟水反应产生大量可燃气体乙炔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沙子灭火

网友:
也很想知道应付之策,估计燃烧很快来不及应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扔水里!锂电池里正极材料是碳化钙,扔到水里会跟水反应产生大量可燃气体乙炔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 ...

学习了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行,锂离子很活跃,会与水强烈反应

锂离子 與 锂金屬 不是一様的東西。 锂金屬会与水强烈反应, 但 锂离子 不会; 正如 鈉金屬 与水强烈反应, 但 鈉离子(食鹽) 不会 同一道理!

网友:
锂在水中是会燃烧的,初中化学课的一个典型试验,将一粒钠放入水中。所以还是准备二氧化碳灭火器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千万不要扔水里!锂电池里正极材料是碳化钙,扔到水里会跟水反应产生大量可燃气体乙炔
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 ...

百度一下:

锂离子电池

(1)正——活性物质一般为锰酸锂或者钴酸锂,现在又出现了镍钴锰酸锂材料

(3)负——活性物质为石墨,或近似石墨结构的碳

兩種物質與水沒有化學反應, 更何來 碳化钙??

If the fire occurs in an airplane, FAA tells flight attendants NOT to use fire extinguishers but specify water or pop (soda). Water cools the adjacent material and prevents the fire from spreading. Many research laboratories and factories also use water to put out battery fires.

翻譯一下, 飛机上,如果起火, 不可用滅火筒, 要用水或梳打水 (即有碳酸鹽的)救火, 实驗室也是如此。

网友:
着起来估计手忙脚乱了

网友:
不要听楼上的化学分析,实践说明扔水里没事的,不过要养成充电前提桶水的好习惯。
我一般在阳台上充电,烧起来也没有太大损失。

网友:
充电的时候挖个沙坑埋上

网友:
最好还是用沙子吧

网友:
高电压的锂电肯定不能用水

网友:
丢菜油里面随它去。如果有车用的润滑油就最好了。隔绝空气、沸点超高。电池内部短路丢那里面最好

网友:
汗。 真起火,就扔空地上,时间充足就埋土里。

网友:
那么简单的事情还用争论?都看过飞机掉进水里的视频吧?有事吗?鸟事都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百度一下:

锂离子电池

百度不一定就是对的,我拆过,铜皮上覆盖有黑色的物质,投入水中后产生气泡,搜集后可燃烧,有浓烟,气味、燃烧的现象与气焊的乙炔气体一致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百度不一定就是对的,我拆过,铜皮上覆盖有黑色的物质,投入水中后产生气泡,搜集后可燃烧,有浓烟,气味 ...

不信百度!!!! 可以信信 Wikipedia 吧。还有純乙炔是無臭的,  ** 搜集后可燃烧,有浓烟,气味 ***?????

http://en.wikipedia.org/wiki/Lithium-ion_battery

The most commercially popular negative electrode material is graphite. The positive electrode is generally one of three materials: a layered oxide (such as lithium cobalt oxide), a polyanion (such as lithium iron phosphate), or a spinel (such as lithium manganese oxide).[9]

网友:
** 投入水中后产生气泡,搜集后可燃烧,有浓烟,气味、燃烧的现象与气焊的乙炔气体一致 **

大了肚子的电池,是由於氧氣的產生, 氧氣當然可以燃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信百度!!!! 可以信信 Wikipedia 吧。还有純乙炔是無臭的,  ** 搜集后可燃烧,有浓烟,气味 ********

...

哥们你是个理论家……
首先,氧气不能燃烧,只能助燃
其次,一般产生乙炔是用的碳化钙,采用电炉使用焦炭和生石灰还是石灰石共热,工业上的东西,一般很难达到分析纯的纯度,所以总会有杂质,因此会有杂质的气味

网友:
你也很厲害。

憑杂质的气味,就分辨到旡味旡嗅的乙炔, 不用气相色谱仪。

网友:
准备一张旧的厚一点的毛巾,直接捂灭。

网友:
用沙子 用沙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