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kv值和电机电压怎么配合比较合适呢

楼主(2013-03-30):
最近小弟想入手个六轴,电机一直犹豫,kv值大点的陪高电压,还是低电压呢,哪种配置方法滞空时间比较长呢

网友A:
高电压配低kv配大桨低转速,效率高,留空时间长。欢迎楼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电压配低kv配大桨低转速,效率高,留空时间长。欢迎楼下补充

学习了,请问700的轴距,多大桨合适 ,听说太大了,会相互气流干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学习了,请问700的轴距,多大桨合适 ,听说太大了,会相互气流干扰

桨和桨之间留个2-3cm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和桨之间留个2-3cm就好。

非常感谢,回去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