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卡盘卡爪跳动问题

楼主(2013-03-30):
我有个老的130白鸽卡盘 ,法兰自宫后 卡盘装在主轴上面,
在卡盘盘体打表,跳动1丝的左右,但是夹持标准棒测试跳动15丝
卡盘原配的卡爪不见了 买了一副新的卡爪装上
用了自车的方法,精度没有变化 原来跳动15丝
卡爪车一刀之后, 跳动还是15丝左右
试了几次还是这样
是不是卡盘与卡爪不匹配的原因 或者说是卡盘的盘丝 与正反爪盘丝接触面已经磨损 且不均匀导致的。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修卡盘爪 一般里面要夹个圆棒就,夹在卡爪的最里面(夹的要尽量少些),夹紧然后用小砂轮磨卡爪,
磨好后吧里面的圆棒拿掉,再把刚刚夹圆棒的位置再磨略低于外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卡盘爪 一般里面要夹个圆棒就,夹在卡爪的最里面(夹的要尽量少些),夹紧然后用小砂轮磨卡爪,
磨好后吧 ...

谢谢 我试一下你这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