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cgy750问题,谢谢!

楼主(2013-03-30):
cgy750在AVCS模式在某个方向摇杆打两次全程然后回中,此时
舵机
会回中
但是我的尾舵会回中,但是副翼和升降舵不会回中
PS:我的斜盘舵机中立点都不为零,但都是在750里设定的
各位跳过的麻烦说一下

网友A:
雷虎gt5也是同样

网友B:
看帖必回,传统美德

网友C:
这陀螺的斜盘也分锁尾和非锁尾模式的,非锁尾时就能回中

网友D:
新1.31的固件开始尾巴才有你说的回中现象,这仅仅是你放在地上看出来的,在天上他不会因为你左右几次然后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