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cnc控制卡求组高手给看下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30):
买了usbcnc控制卡第一次用感觉各种方便真是好,就在昨晚悲剧发生了,从此给我脆弱的心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事情是这样的,昨晚搞好了电控箱面板的刀路,8mm铣刀f500速度行距4mm下切0.5mm,装载上刀路开始运行,眼看着铣刀直接在8mm的铝板上下切了五六毫米,还没反应过来xy轴开始动了接下来就是直接把我的25铣的机头撞歪了,主轴电机嗡嗡响不转了,我赶快关了电源。看着那机头冷汗都出来了,他奶奶的我这是怎么了原来干了几个零件都没事的。开始找刀路是不是编写错了,仔细看了下g代码没有问题,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了就找了天涯,因为之前我用的新版的软件又改回了老版本,空机器试验还是不行,反复加载刀路第一刀下切有时候是0.5mm是对的,有时候就是下切五六毫米,他奶奶的这怎么干活。反复试验了多次开始下刀正确了就又装了铣刀开机加工第一刀下切没问题,我人就走开了,害怕再见到这种场面吓死人了,以为没事了过了一会就听到房间里机器变声了,赶快跑进去,我靠,机头又撞歪了,第一刀下切没问题第二刀又下切了五六毫米,彻底崩溃了关机不干了。我是用的惠普笔记本一直插着电源双核cPu 1g内存系统win7 32位,我这到底怎么回事啊,高手给指点下啊,都不敢碰铣床了啊。

网友A:
初步怀疑是驱动受干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步怀疑是驱动受干扰了

除了铣床和电脑我什么设备都没开

网友:
李咏贴倒了,机子出毛病了,李咏笑了

网友:
建议在软件里设置脉冲倒置,试试。

初步判断是驱动光耦哪里有问题。 刚想起来去年碰见过类似现象。

网友:
8mm铣刀应该是"撞断"而不是把机器撞歪
这表示你机器头没锁好,或不够牢固
观察一下你"整个"铣床头有无过重,如果过重有没有上拉的配重装置(超重时Z轴有可能爆冲)
USB这条线要买好一点的,烂线会有杂讯干扰
你主轴如果是变频器驱动,电源要加滤波器(杂讯大),基本上控制器(电脑)他电源都该加的

网友:
无论啥系统,机器一定要可靠接地
步进驱动电源前要加滤波器
还好我一直用维宏,从来没被干扰出过这种问题,只是电脑没接地的时候控制手柄可能用不了,接地后就好了

另外,楼主可以不装刀,留出余量空跑程序试试,看看是不是Z轴太重了,电机热不热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丢步引起,而且是Z轴往上走的失步,本来要走Z10的,结果只走到了Z 5左右,结果 在往下走到Z-1 就不是Z-1,而是 Z-6 左右了。 造成这种现象。

驱动光耦不够好, USB CNC输出,轴2里边,用倒置脉冲应该就可以解决。

楼主:
大体了解情况了,谢谢各位的分析

楼主:
我的z轴没有配重用的6nm的86步进电机加的1:2的同步轮

网友:
鸡头都撞歪,没那么大力气吧....

网友:
看来鸡头没锁紧也有好处啊,保住了刀具~

楼主:
锁紧了啊,力气太大了而已,步进电机和主轴电机都卡死不转了

网友:
看到过以前有帖子测试usb cnc卡和线的,烂usb线收干扰厉害,电机转换时候有电磁波动,还有其他干扰。在看看几头是不是没有固定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丢步引起,而且是Z轴往上走的失步,本来要走Z10的,结果只走到了Z 5左右,结果 在往下走到Z-1 就 ...

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我从机械上分析,你这个是机头没锁紧或者不够紧,吃刀的时候机头下沉,导致啃刀了。

网友:
仔细看了一下 好像还是直接下刀深了。

网友(2014-12-13):
一年多了,没结果,成烂尾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