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鸡中普遍最难解决的问题~~~~~~~~震动

楼主(2013-03-30):
拆掉大桨后,油门0~100。。。。。
虽然尾垂翼没有明显影子!但用手摸着还是很厉害的,正常吗??????????

网友:
我的比你的震得厉害一点   折腾了一圈   无果
没飞3D表现正常

网友:
很淡定呀。。。

网友:
轴传震得更厉害

网友A:
如果还没有做平衡,正常。。。如果已经做了平衡,就不正常。。。

网友:
应该是机体和机件装配精度的事吧

网友:
现在是电机震动在困扰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没有做平衡,正常。。。如果已经做了平衡,就不正常。。。

哪里要平衡?

网友B:
就是上未尾桨之前想大桨那样做平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上未尾桨之前想大桨那样做平衡!

不是。。。因为尾桨的重量太小,而且山寨尾桨夹的质量太差。。。
尾桨做平衡,要连着浆夹一起做,一般总可以平衡到可以一般水平暴力3D的程度

网友:
这点没关系啊

网友C:
震吗?没感觉啊。我的一加油,尾巴直接右旋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震吗?没感觉啊。我的一加油,尾巴直接右旋90度。

我的测试是把尾舵拆下来的,顺便用手拉一下滑块看是否顺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因为尾桨的重量太小,而且山寨尾桨夹的质量太差。。。
尾桨做平衡,要连着浆夹一起做,一般总 ...

哦知道了 谢谢 带上桨夹怎么做呀?

网友:
山寨尾桨吧?我之前买的飞越的山寨。有一家用的没事,另一家的全部都厚一些。。。装上去比你这震多了。。。
同样3块钱T_T

楼主:
看来换一个碳纤尾桨可能会解决问题

网友:
哎   这太正常了 只要有齿轮接触的地方没震动那是部可能的,只要飞行不影响就行了,你问问那个450把大桨卸了100油门机身不麻啊,我朋友都是亚拓原装也会震动不必太在意,把所有精力都放在飞行上要是这么点小毛病也接收不了的话那直接上进口机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来换一个碳纤尾桨可能会解决问题

你换了还是会震动的,450本身精度就做不到像大机那么高,咱们又不是3D高手碳纤塑料飞不出感觉的  前期能省则省等技术提高了 你自然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设备和配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