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运行中人要出去很久。或是突然停电了,你们都怎么办啊。

楼主(2013-03-30):
    菜鸟请教个问题   :雕刻机工作中雕刻了一半遇到其他事情要离开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另外突然停电了怎么办?雕刻一半就完蛋了?还要上个不间断电源?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
不过继续加工后工件精度不理想。

网友B:
先请教一下,大丝杆的回差调节是在开合螺母上的那两个大顶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请教一下,大丝杆的回差调节是在开合螺母上的那两个大顶丝吗?

那上面是有两个顶丝。我拆开过调太紧了手柄下压还费劲了。又稍微调松了点。

那两个顶丝大概就是调抱丝杠的松紧程度吧。

华飞的开合螺母可不是铜的。就那两片铜都舍不得用。

不过注油孔是用上黄铜了不容易了。

在这里我要问下买华飞床乱扣盘的兄弟们。你们的乱扣盘带几个齿轮?如果之带一个就说明他们没有给你发另一个。因为乱扣盘的

齿轮齿数是不一样的。或许装箱的时候忘了给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我问过。
不过继续加工后工件精度不理想。

刚出去教媳妇让她最后操作下。可是她害怕弄坏了不管。没办法就关掉电脑关掉雕刻机拆下台面上的木头了。都雕刻了一会了。

当时急着出去。找了下MACH3的操作按键也没找到那个能保留加工位置以便回来再继续加工的功能。

所以突然又想到要是停电了MACH3是否能记住刚才雕刻到那里了。看来MACH3的记性也不见得好。幸亏不是好木头。

网友:
上个ups 我用1kw的

网友:
我用ups 主要是我用这个的成本低,库房里好多。
没遇到过断电,就当个隔离变压器用。。。。

网友C:
你要是总是遇到断电,最好有ups
或者你有一个很准的机床原点也能找回来重新加工,就怕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是总是遇到断电,最好有ups
或者你有一个很准的机床原点也能找回来重新加工,就怕过切

看来最好还是要准备个不UPS了。我这里停电都没个通知。直接电业局拉闸了。

网友:
1KW的UPS也坚持不了几分钟,要时刻注意是不是停电

网友D:
回零重新刻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面是有两个顶丝。我拆开过调太紧了手柄下压还费劲了。又稍微调松了点。

那两个顶丝大概就是调抱丝 ...

什么是乱扣盘啊

我好像没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零重新刻就可以了

也对没想起来,关机后从新载入代码从新雕一遍是吧。

网友:
我是这样处理的 要关机之前 我把正运行的G代码记下是多少步 然后再全部回0 这样下次开始就不空走已经雕过的了 这样耽误不了什么事

网友:
用一套断电续电系统就好了

网友:
给电脑用的UPS就可以,做个市电开关控制急停,再开机坐标还在

网友E:
用笔记本啊,一断电笔记本待机还能撑几个小时,mach3要是有个自动保存最后一条指令位置就不怕了

网友:
对了,一掉电就急停了,看了笔记本还是有优势的

网友:
你笔记本是有电,雕刻机的电呢????????

网友:
笔记本mach3没停,但步进电机和主轴电机没电导致停止,这样有用吗?
难道步进电机和主轴也可以用UPS吗?电流够用不?

网友:
原来是说车螺纹的时候,不用反转退刀直接手动退刀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笔记本啊,一断电笔记本待机还能撑几个小时,mach3要是有个自动保存最后一条指令位置就不怕了

有朋友说记录最后的行数。然后从新开机输入行数。我空机试试。还真是从后填的行数开始运行的。没实机测试。

网友:
如果是自己关机的话会记住走到了那行,但是如果是意外停电的话,是不是就不知道走到哪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