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帖】玩MWC飞控的老鸟帮解释下

楼主(2013-03-30):
今天终于入手了一套MWC,配置如下:ITG3205、BMA180、BMP085、HMC5883L,刷2.2版本的固件,出现了以上情况:加速度计全部数值都在-1000,而且移动MWC飞控版,也没显示,但是,示波器右边的飞行器模型很稳定,不知道怎么回事,坐等解答啊(左图是2.2版本的示波器图,加速度没有变化;右图1.9版本的示波器图,加速度计的波动很大且不稳定,模型依然正常)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在config里面设置好传感器!选free035bmp那个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没有在config里面设置好传感器!选free035bmp那个就行

按照所说的方法,已经把独立传感器改成了freev035那个选项,但是依然是这个问题,我很怀疑是不是加速度计被焊接坏了,不知道焊接坏了是不是这个现象。但是又似乎不是,要是的话,为什么还能输出呢?哎~

楼主:
再去尝试了AIOP板子,那个ACC值不变,总是-1000的现象依然存在,也许真的那个地方哪里设置错误了,并不能怪板子。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答 案啊?

楼主:
额,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做初始化,哎~新手就是新手。不过一点点累积,拜谢刘博老鸟积极给予我帮助!

网友B:
买的哪款,多少钱,给个连接

网友:
是电机没有做初始化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额,后来发现~原来自己没有做初始化,哎~新手就是新手。不过一点点累积,拜谢刘博老鸟积极给予我帮助!

是哪里的初始化。请教。

网友D:
校准加速度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的哪款,多少钱,给个连接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7229045728这家的AIOP,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3.fbrRQG&id=18903547307这家的红板, 曾经有老鸟推荐过这家,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22.fbrRQG&id=18269460759,但是店主经常不在,也没有见到AIOP飞控,我比较贪图便宜,就买了那两家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哪里的初始化。请教。

油门行程校正并不在程序里面,我对着calib_mag,calib_acc多点几下,然后write就解决了,不过以后的路还长着,我就是**,慢慢来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加速度计

嗯,对的,一点积累,一点收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对的,一点积累,一点收获吧

是呢,这个每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就要 初始化一下的。 我买的是那个红板,老板蛮忙的,他发过来一个 2.1版本的,我刷了用的很好,还是他发的 2.2的,我就用不起来了。初始化过也没用。。。抽疯一样啊。而且我官网上下的2.1也是一样抽疯,不知道他调的是哪里。我都照说明书调的,一个没漏,还是不行。兄弟你的红板刷的是 2.2么?

网友E:
首先你全确定一下你的板子是什么板子,是mega版的还是atmel328的,还有我以前刷1.9版本的时候也会出新这样的情况,你刷一下2.2版本的试试,你的这个传感器版本是选bmp035版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呢,这个每刷一个版本的固件就要 初始化一下的。 我买的是那个红板,老板蛮忙的,他发过来一个 2.1版本 ...

嗯,是的,刷2.2,不过现在不敢上机,先用AIOP上先,坛子里好多大神都先用这个上手的~红板只想先在地面研究,到时候再上飞机,毕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全确定一下你的板子是什么板子,是mega版的还是atmel328的,还有我以前刷1.9版本的时候也会出新这样的 ...

嗯~受教了,现在在刷2.2,研究它的config.h,不懂的,还望指教哈

网友E:
其实我不建议上红板的,还是一部到位,我之前,玩过KK,fylcam,FF,红板的MWC,玉兔,还有MEGA版本的MWC,感觉如果有折腾精神的话就选MEGA版本的MWC,再加个蓝牙模块用安卓书记调参,一步到位,那个什么APIO我没用过,但是我感觉电路都差不多,因为最后我的MEGA版本的MWCA是自己画的板子,外加传感器,如果不怕折腾的话就选玉兔!你可以问论坛里的叫爵爷的一个人,他玩MWC比较有经验,我也是好久没玩MWC了,一些调参方面经验不是太足!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其实我不建议上红板的,还是一部到位,我之前,玩过KK,fylcam,FF,红板的MWC,玉兔,还有MEGA版本的MWC, ...

选红板当时对硬件没认识,感觉都 MWC SE 2.0 就选个便宜感受一下。玉兔很折腾人么?还有不少朋友推荐APM2.5的。。这方面一个人傻玩无组织就难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红板当时对硬件没认识,感觉都 MWC SE 2.0 就选个便宜感受一下。玉兔很折腾人么?还有不少朋友推荐 ...

可以看看这个帖子,我在里面回复的,希望对大家有些帮助!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942&page=1#pid96897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