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雕刻机是推倒重做还是怎么改进

楼主(2013-03-30):
目前问题1 加工时候声音太吵《主要做模型铣铝》
           2 各种精度缺失当时用电钻支架打孔

我的想法购置台钻重新制作Z轴就是图片红线部分.主轴换成无动力主轴(er11刀杆轴承已收到准备定做轴套)
希望各位大大指点如何改进

网友A:
x轴设计很新意.......
我的机器也跟你差不多啊,没见多吵,
240主轴干木都吵,我的都丢那放着了,换了水冷,雕铝又给力

网友B:
Z轴用8mm或以上的版子加强,立柱也要补强,这样声音会降低很多,工作台最好也要厚实点声音会差很多
另光轴当滑板用最好选如Y轴那种有脚座的,承受力可大大加强
精度则改滚珠螺杆就能立即改善

网友C:
铣铝,速度慢点,吃少点,不会很吵啊。可能是机器刚性不好,你看打个表看下!
还有,要降低噪音,要用低转速大扭力!说白了要铣,而不是雕

网友:
不用推倒,重做个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x轴设计很新意.......
我的机器也跟你差不多啊,没见多吵,
240主轴干木都吵,我的都丢那放着了,换了水冷,雕 ...

我是240主轴110V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Z轴用8mm或以上的版子加强,立柱也要补强,这样声音会降低很多,工作台最好也要厚实点声音会差很多
另光轴当滑 ...

是在z轴侧面加个板子吧 是用的滚珠丝杆 我估计和工作台有关系没用整块板

网友D:
个人觉得没必要修改了。。

直接平价卖给要求不高的朋友。。

然后重新做个更合理的。。。。第一台机器都是交学费的。。。

不是有这么个说法么——做的最用心的是第一台机器,,,但是最满意的是第二台,,,第三第四台就没感觉了。。。

网友:
X轴轨道设计有思想,不跟风。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铣铝,速度慢点,吃少点,不会很吵啊。可能是机器刚性不好,你看打个表看下!
还有,要降低噪音,要用低转 ...

每次下刀0.5的话变形不打表都能在工件上看出来   是要降低转速 ,用两刃铣刀比四刃声音就小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240主轴110V再用

主轴不都是110v的呢都是tb那买的
我都用的不爽,干木头都有点吵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没必要修改了。。

直接平价卖给要求不高的朋友。。

本打算拆了成本打折处理掉省得有争议.直接上线规机就是米不够先改改看

网友:
  改来改去蛋疼呢,雕这铝都得慢慢来, 后悔没一步到位呢

网友:
楼主这机还不错,比我做的强好多了。

网友E:
推倒重做不如卖掉重做. 果断的:钢板线切,精磨.线轨,水冷,还有米的话上伺服.

网友F:
机器做的很不错,有空一起交流啊,以我不成熟的看法,推到重做还是改进也要看你加工的零件类型,如果是模型的隔框,翼肋之类的厚度较小但是面积较大的零件,改造一下机架,(Z轴是个四边形,是不是加上些侧拉会比较好呢)然后上水冷比较好;如果是厚度大但是加工面积小的类似于机加工之类的零件较多,还是推到重来,上线规或者桌面铣改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器做的很不错,有空一起交流啊,以我不成熟的看法,推到重做还是改进也要看你加工的零件类型,如果是模型 ...

是西安的朋友吗?我QQ411947245没事一起交流我软件还不是很懂.主要是这回要做个完美的挖机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推倒重做不如卖掉重做. 果断的:钢板线切,精磨.线轨,水冷,还有米的话上伺服.

线轨伺服那人的梦想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没必要修改了。。

直接平价卖给要求不高的朋友。。

支持这句话,如果我的机器卖掉了,再做一台肯定是让我满意的,手头这台铝型材机当时受材料限制,很多地方都让我觉得不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G:
支持这句话,如果我的机器卖掉了,再做一台肯定是让我满意的,手头这台铝型材机当时受材料限制,很多地方 ...

我准备做第二台机器的时候也是这么想的,后来.....

目前第4台机器筹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