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皇家狮鹫 或 假行僧 請問 dji phantom 失控問題

楼主(2013-03-30):
請問一下我把dji phantom 接上電腦要開啟IOC和手动模式 開啟後再做一次確認是否有誤
開啟遙控器三動開關:
開啟GPS 電腦的指標指著GPS亮藍燈(正確)
開啟姿態 電腦
的指標指著姿態亮藍燈(正確)
開啟手動 電腦
的指標指著手動亮藍燈(正確)
都沒有錯~智航模式也沒錯
問題來了!為什麼關控 電腦上的
指標怎麼不會指向失控了??
怎麼會這樣呢???

楼主:
有人知道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人知道嗎????謝謝

我是从火星来的,不懂地球人的语言,麻烦你先学习一下火星文,我才能给你解决问题好吧!

网友:
请你说官方简体中文!看不懂你的文字,帮不了你呀!

楼主:
沒關西~~因為我只會繁體中文!!
謝謝啦~~~

网友A:
你把遥控器关了,再看看电脑上的失控会不会亮蓝灯?

繁体字是很优美的,結构美,形象美,寓意美,饱含中华文化的精髓底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遥控器关了,再看看电脑上的失控会不会亮蓝灯?

繁体字是很优美的,結构美,形象美,寓意美,饱含中 ...

謝謝~~我把搖控器關了,但是電腦上失控燈不會亮藍燈

网友B:
你不会是 台湾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是 台湾的吧

是阿~~台湾的怎麼了嗎???

网友:
这个问题有待解决,致电官方

网友:
实际操控效果如何?

楼主:
這是正常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是正常嗎*****?

关控后滑块停哪了?

另外,3、4楼的两位,虽说繁体字大陆不用,但也不至于到看不懂的地步吧

网友:
遥控失控保护设置问题,建议解决以前千万不要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控后滑块停哪了?

另外,3、4楼的两位,虽说繁体字大陆不用,但也不至于到看不懂的地步吧

遙控一關電源電腦上的浮標就跑到最右邊到底!它不會跑到失控的位子

网友:
你用什么控和接收?
問題來了!為什麼關控 電腦上的指標怎麼不會指向失控了??
--關控为什么指標會指向失控呢???
A --那就要设定接收的失控保护...

楼主:
我的是dji phantom 原廠配置的,遙控也是原廠的小白機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是dji phantom 原廠配置的,遙控也是原廠的小白機

接电后自检完毕后..关控看有没有黄灯快闪..
有就是没问题..不在那三个模式就是失控保护..

网友E:
模式开关,切换正常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阿~~台湾的怎麼了嗎???

台湾哪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台湾哪里的?

在高雄 怎麼了嗎???? 你也台灣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接电后自检完毕后..关控看有没有黄灯快闪..
有就是没问题..不在那三个模式就是失控保护..

自檢完畢後..關控有黃燈快閃!!所以這是正常的喔~謝謝你的解說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模式开关,切换正常吗?

模式開關,切換一切正常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開關,切換一切正常 謝謝

之前没注意,刚刚我试了下我的也有,貌似就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開關,切換一切正常 謝謝

感谢楼主的反馈,这个问题我们也已经发现,新版本的调参软件不会再出现这个问题;当前版本软件只要左下角显示 就表示飞控进入失控保护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式開關,切換一切正常 謝謝

当时我们也很疑惑,关控后,油门不在50%,U通道打到最右边。似乎DJI对Phantom的设置做了简化。版主正解,只要下面提示栏显示失控保护,就放心的飞吧,已经测试过了。

楼主:
感謝大家熱心討論~~

网友:
我是台灣雲林,但我解決不了你的問題,所以幫你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高雄 怎麼了嗎???? 你也台灣人

我去过台湾 那里很美 美眉更美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