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刚刚看到浙江天成钻铣床 无图

楼主(2013-03-30):
刚刚逛二手市场,看到一台 浙江天成7032 摇臂钻铣床,立柱是式圆柱的 。大概7成新 老板要价4800.请教各位了解行情的这个价格如何 ???

楼主:
再补充下,这台机器去年我就看在那了,我知道的都摆放1,2年了,我们这个人玩的应该不多,请教下各位高手,摇臂的钻铣床和普通的圆柱立式钻铣床在功能上有没有什么优势或者劣势????比如

楼主:
请高手们看到了,知道行情的朋友们说下,指点下,下次去拍个照

网友:
天成,,7632

那跟我的这个一模一样吧。。???

网友A:
我这个,也是在二手市场淘的。。。。

成色如图,,,没硬伤,,,有掉漆,,,立柱完好很新,,,换档柄脱落了,但是老虎钳子拧着可以换,。。。微给进的那个摇把有点不好使,貌似有啥附件松了,但是耐心调整好位置还是能用。。

没有任何附件,没有十字滑台。。。

2300拿下的,,老板不肯让价了,,最后送了个垃圾平口钳我了,,就图中的那个。。

以上给楼主做参考。。

楼主说的四千多的价格,,个人觉得太贵了,,,新的估计也就那个价格。。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补充下,这台机器去年我就看在那了,我知道的都摆放1,2年了,我们这个人玩的应该不多,请教下各位高手,摇 ...

摇臂钻比普通台钻要更加灵活。。

换句话说吧,,摇臂钻工作范围更大,,,高的低的胖的瘦的,都可以用摇臂钻打,,,,,用普通台钻就受很多限制了。。

还有,,有些工件无法上台面的时候,,可以把摇臂钻的脑壳甩出来,,伸到旁边来打孔。。

甩之前要固定好底座,,,我的底座没打地钉,,有一次脑壳歪到旁边,伸的太长,,差点翻了。。。

网友B:
ZX7032天成牌钻铣床32MM铣床32厘钻铣床/小型铣床  去年淘宝价2650,以前也关注过这机器,今天涨了点2950元一台,你那4800元!!无语。。。。。

网友B:
摇臂钻铣床!!那是7632吧,和鹧鸪哨的一样

网友C:
还是四四方方的立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是四四方方的立柱好,

各有优势的。。

铣床用方的好些。。

钻床用圆的灵活。。。。工业上屋子大的摇臂钻,,也是圆立柱。。。圆有圆的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也是在二手市场淘的。。。。

成色如图,,,没硬伤,,,有掉漆,,,立柱完好很新,,,换档柄 ...

对,和你这个一样的,成色和您这个差不多,不过多了一个xy工作台,那老板报的价格,我也觉得有点坑爹,所以我连价格都没还,他们是逮到一个坑一个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ZX7032天成牌钻铣床32MM铣床32厘钻铣床/小型铣床  去年淘宝价2650,以前也关注过这机器,今天涨了点2950元一 ...

谢谢,我刚回来,还真不知道新的价格是多少,等下去看看,这样说的话,他卖的比新的都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摇臂钻铣床!!那是7632吧,和鹧鸪哨的一样

对,和他的一样的,我去淘宝看了,不是你说的那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刚回来,还真不知道新的价格是多少,等下去看看,这样说的话,他卖的比新的都贵

他说的两千多的是7032,就是普通钻铣床

你看的那个是7632,摇臂钻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说的两千多的是7032,就是普通钻铣床

你看的那个是7632,摇臂钻铣。。

对,可能是我没表达清楚,很重的,我估计有5,6百斤吧,我只是问问这个行情,估计他是卖不出去了

网友A:
工作台估计被老板卖了。。。。。

当时我是去买台钻的,,以为这玩意就是个摇臂钻,,看价格还能接收,,,就和另外一个工具铣床一起定下了,,,总计七千三。。交了三百押金。。

后来发现铣床行程不够,,去别家找了个

跟这个交了定金的老板说不要了,,老板很干脆的把定金丢给我了。。。。我觉得老板有胃口,,就拿了他这个摇臂钻,,,价格2300

后来有人问我怎么没有方箱。。。。我百度了下,,才发现这玩意是摇臂钻铣,应该还有个十字工作台。。

不过如果配件全的话,,估计老板也不会那个价格卖了。。。。。。

毕竟这个规格的机器,,新货应该在四千多往上走。。。。。能正常使用的二手货,价格不会低。。

极端便宜的,一般都是有硬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作台估计被老板卖了。。。。。

当时我是去买台钻的,,以为这玩意就是个摇臂钻,,看价格还能接收,, ...

,估计您那里是工业城市,我们这里就是个中等的小城市,机加工不多,工厂也不多,我们这儿的卖二手机械的都恨不得把旧的当成新的卖 。要是2000多的话,那我也能够接受这个价格,不过我看的这个接近5000了,价格应该下不来多少,就不想和他扯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估计您那里是工业城市,我们这里就是个中等的小城市,机加工不多,工厂也不多,我们这儿的卖二手机械的 ...

http://www.zjtiancheng.com/pro/pro_view.asp?Pid=472

刚找到官网看了下。。。

重量340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zjtiancheng.com/pro/pro_view.asp?Pid=472

刚找到官网看了下。。。

看到了,谢谢,刚才我也查了下,新的应该不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了,谢谢,刚才我也查了下,新的应该不便宜

配件全齐的话4800元可以考虑,不过这么个大家伙玩起来一定很给力,上楼是甭想了,只能在平房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