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9x2如何实现油门与升降联动,谢谢!

楼主(2013-03-30):
求助,求助,9x2如何实现油门与升降联动,谢谢!

网友A:
也是用Y线!?试一试吧,反正都是电压信号!

网友B:
不知LZ的联动目的是为何?
但不论如何,用Y线是下下之计,甚至是根本无法飞行。你的控应该是支持自定义混控的,设置混控吧,并设置一个混控的开关,飞到高空再打开混控进行测试和调整。
我之前有一架高速机,因拉力线和机翼迎角不太合适的关系,大油门时会抬头,有点影响飞行安全。于是设置了一组油门对升降舵的混控,油门开度在40%以上时,控自动开始对升降舵进行少量的推杆。经过几次调试,终于达到自己想要的飞行效果。

楼主:
我也是要楼上的效果,关键是如何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