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调整油门曲线之后机身振动大幅度改善??

楼主(2013-03-30):
如题 飞越450fbl 已配平大桨重量并消除双桨 转动起来尾管上下振动 脚架左右抖动也比较严重  排震的时候发现塔罗原厂大小尺盘均有精度问题 转动起来上下波动 怀疑是振动元凶 但把油门曲线斜率调小以后 抖动基本消失 3D转速旋停时机体也看不出明显振动 是我火星了吗?

网友:
估计是火星了

网友A:
任何物体都有他自己的固有共振频率的。  调整油门曲线后可以错开共振频率,从而降低震动。  航拍机在这方面的调整时很讲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物体都有他自己的固有共振频率的。  调整油门曲线后可以错开共振频率,从而降低震动。  航拍机在这方面 ...

学习了!以前带练习架旋停也会抖动 需要周期性触地减小振动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吧?

网友(2013-06-22):
低转速下尾管上下抖动是正常现象,不过脚架左右抖动那可不是什么好现象

网友(2013-08-26):
虽然是老贴,还是发下,最近安装一台亚拓600N DFC将原装好的机子拆下上润滑油后旋转旋翼时发现莫名其妙的的震动,用手触摸机身一点点寻找震动源,最后感觉像是尾管在整栋,因为就动了尾管,怀疑齿轮也不是,又拆下尾管,发现尾管里的传动轴是倾斜的最后拔出尾管里中部的轴承发现快脱落的样子,因为轴承周围套着橡胶圈,最后想想重新平行套入,插入传动轴一点点的调制中心点,然后小心的组装,结果震动消除传动非常自然。很庆兴,发现这个问题,也是在装机时要注意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