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是大螺距低转速省电还是小螺距高转速省电
悲,画扇

楼主(2013-03-30):
大螺距油门不需要多高就能飞起来了,但是比较难控制,小螺距要挺大的油门才能离地,按理说前者应该比较省电,效率比较高,但为什么飞不过一分钟fbl100的电压就降到了3.86V,不解

网友A:
要匹配好的。 就像车子分好多档位是一个道理, 你能说是一档省油还是5档省油吗?

网友B:
理论上来说是大螺旋桨效率高~

网友C:
电机是额定转速下, 最经济, 最省电,偏移额定转速,均会引起能效比下降。所以要看电机的KV数, 让电机尽可能的接近额定转速。
大桨是转速越低 , 能量损耗越小,转速下降引起的升力下降可以用增加螺距补偿。
所以正确的省电方法是, 在产力同等的升力下 ,大桨尽可能转速低 , 电机反之,尽可能提高转速接近额定转速。
如果没有改变齿轮比,降低大桨转速大螺距 , 会引起电机转速下降, 反而更费电, 电机过热 , 严重时烧毁。
增加大齿盘T数, 减少电机齿T数 , 加大螺距, 可以省电 , 但就不暴力了 , 玩直机的人 都不喜欢了

网友D:
大螺距低转速,省力的省电,比如航线.
小螺距高转速,费力的省电,比如上下窜和悬停.
觉得是电机设计问题,功率和重量的平衡,功率稍微比须要的大一点,重量尽量轻.
大螺距低转速之所以费电是因为电机超负荷,效率很低,都变热能了,
如果用大一号的电机,应该会省电,可是重量重了,算大马拉小车,可是重量对车比直机的影响小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