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奇想,能不能给0618小床加上电子挂轮

楼主(2013-03-30):
最近在翻新我的0618过程中,看到那一堆挂轮实在是不爽,突发奇想,能不能用电子挂轮代替呢?
因为我对机械一窍不通,入0618纯属折腾,以下说法或者看法、术语,如有不对,莫要笑俺

我的想法是这样,在主轴上装一个编码器,感觉挂轮那侧就不错,所有挂轮完全可拆掉,在自动走刀的丝杠右侧端面上装一个伺服或者步进电机,用来自动走刀或者需要用挂轮变速的时候用(好像只有车螺纹的时候需要换挂轮吧)
装一个PLC,程序按挂轮盖上的挂轮表速比编制,比如:1号选择,主轴转10圈,挂轮带动的丝杠转一圈(只是比如,我的0618没挂轮盖,自然也就没挂轮表了),编码器的脉冲接到PLC上,PLC通过编码器的脉冲检测主轴转速、转向,并控制步进电机的转速、转向,这样就可以实现步进电机的转速、转向与主轴的转速、转向同步。

这么做的好处是理论上可以设置很多速比,完全可以抛弃机械挂轮变速方式了,另外,使用PLC控制有很多其他好处,比如主电机变频器调速、车床数控等等

以上是我的异想天开,大家说说有没有可能实现?我对机械不懂,但PLC的程序我想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网友:
PLC有不便宜吧。。。你这样弄下来功能太有限了。。

最起码多头螺纹不好编程吧?

还不如直接淘个二手数控系统,啥螺纹都可以搞,还省事,大几百块钱,,,直接改数控得了。。。

楼主:
数控系统的价格还真就不知道,哪玩意全套下来,几百元搞不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数控系统的价格还真就不知道,哪玩意全套下来,几百元搞不定吧?

仅系统,,,广数928TA,,多次看到有人800在卖。。。我就收了一台。。

再说你用PLC改机器,,其他方面也得用数控一样的配件啊,比如步进,驱动,编码器。。。

网友B:
记得20年前我的教科书上,在讲滚齿机的传动链时提到过电子闭环传动比伺服的概念,不知现在行业进展如何
这里基本也是一个意思,我认为应该是可以的,只要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系统,,,广数928TA,,多次看到有人800在卖。。。我就收了一台。。

这么便宜还真值得研究下,其实,用PLC二手的也不贵,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20年前我的教科书上,在讲滚齿机的传动链时提到过电子闭环传动比伺服的概念,不知现在行业进展如何
这 ...

现在的编码器,每转几百、几千个脉冲,误差应该不会很大

网友C:
plc 我有便宜的,欧姆龙的,不知道能用吗?
我现在小车也没有挂轮,一直在数控还是买挂轮两者之间犹豫,确实挺痛苦的,支持楼主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c 我有便宜的,欧姆龙的,不知道能用吗?
我现在小车也没有挂轮,一直在数控还是买挂轮两者之间犹豫,确 ...

欧姆龙的我不了解,我对三菱的懂点,要用晶体管输出的那种,查了下资料,我说的那些功能都应该能实现

我觉得投资几百元买PLC、步进驱动等,如果能替代挂轮,还是比较值得,因为不仅仅是替代挂轮,后续功能应该很多,只是我对机械不了解,想不到该用他做什么,呵呵

网友C:
看看我手里的plc,我基本上是电白痴,机械菜鸟。
大家看看哪个能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的我不了解,我对三菱的懂点,要用晶体管输出的那种,查了下资料,我说的那些功能都应该能实现

...

功能的问题,,随便找个数控系统的说明文档看看就知道需要用啥功能了。。

常用的无外乎,,,走直线,走圆弧,端面,内外螺纹,多头螺纹  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手里的plc,我基本上是电白痴,机械菜鸟。
大家看看哪个能用?

你看看欧姆龙的编程手册,如果带高速计数输入和脉冲输出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能的问题,,随便找个数控系统的说明文档看看就知道需要用啥功能了。。

常用的无外乎,,,走直线, ...

说实话,您说的这些功能,我真就没想到,我只想到了替换挂轮和主电机调速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您说的这些功能,我真就没想到,我只想到了替换挂轮和主电机调速功能

呵呵,,所以说数控系统卖的其实不是硬件,,,卖的是算法。。

用数控系统的话,,一个代码就代表了一堆事情。。。这就是为啥搞生产的都花钱买系统。。因为 确实是省事。。

打个比方说,,螺纹,,敲个代码就解决了。。

网友C: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刀架的位移与主轴转速连锁,来完成螺纹的车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是刀架的位移与主轴转速连锁,来完成螺纹的车制。

对,纯纯的替代挂轮的方案

网友D:
楼主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买了个谐波减速的42步进电机,准备用单片机来搞电子挂轮,可惜对单片机不懂啊,其实和楼主想的一样,不过是用单片机代替PLC,我估计PLC编程呢应该更简单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想法和我一样,我买了个谐波减速的42步进电机,准备用单片机来搞电子挂轮,可惜对单片机不懂啊,其实 ...

我个人认为,PLC对比单片机,编程简单,运行可靠,单片机如果有量,成本不会高,但如果只是几套,成本不会比PLC低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个人认为,PLC对比单片机,编程简单,运行可靠,单片机如果有量,成本不会高,但如果只是几套,成本不会 ...

我用PLC弄过,
螺距2MM以下还行,

螺距2MM以上步进电机速度不够。用测速方法算轴向进给量。所以轴要转速稳定不受刀具影响,另外就是为启动停止加减速斜坡留加工余量。

采用高线数编码器,用脉冲分配比送给丝杠会更准。而且主轴慢速进给和手摇都行。推荐此法!

网友:
应该可以 数控的不也差不多原理嘛  只是做的出来的人不多 还是齿轮的简单方便

网友E:
其实用单片机分脉冲比给丝杠应该在理论上更好实现单独的电子挂轮系统。

家用时手摇主轴车丝该比较好。

要是转速快了又用高高线数编码器,单片机的中断反应时间会不够!

我没试过,楼主试一下吧,单片机做看什么效果。成功和失败都给我们讲讲。

网友F:
楼主说的 不就是系统的雏形么     雏形而已   不适用     关键是不可靠  因为不是闭环

我给你出个主意      主轴电机选个巨大功率的 比如 本来300w的电机 选用1.5kw的电机    还要用皮带减速 使得 挑丝的阻力 显得螳臂当车  不改变转速      然后   走刀丝杆用步进电机  用86电机       进刀小点    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网友:
这个再往前走一步就是数控机床了。电子挂轮真没啥必要,既麻烦也不经济,还是机械的简单可靠。岂不知换挂轮也是玩家的一种乐趣哦。有一种机床是齿轮箱自动设定螺纹规格的,有两个扳把儿,非常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单片机分脉冲比给丝杠应该在理论上更好实现单独的电子挂轮系统。

家用时手摇主轴车丝该比较好。

我如果做的话也只能使用PLC,单片机我也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说的 不就是系统的雏形么     雏形而已   不适用     关键是不可靠  因为不是闭环

我给你出个主意   ...

我的想法应该是闭环控制吧?主轴上有编码器反馈到PLC上的

你的建议我也想过,只不过咱俩的想法略有出入,主电机调速我是用变频器,并且受PLC控制

网友:
jj小,不好该,我也有个 挂轮也不全但我不该,保持原汁原味,如果该要换丝杆,加步进,电器上到是简单,机械上不好做。
改的东西都买回来了,不忍心下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想法应该是闭环控制吧?主轴上有编码器反馈到PLC上的

你的建议我也想过,只不过咱俩的想法略有出入 ...

应该是主轴编码器反馈给控制系统才是正常的。。

用控制系统来指挥变频器,得不到正确的速度,,因为变频器给电机的速度是理论的,实际上不一定能达到,而且即便达到后稍有负载就降速了,实际转速有波动。。。

楼主:
哦,我只是跟大家探讨这个方案的可行性

网友:
我觉得是可行的,无非就是同步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实用单片机分脉冲比给丝杠应该在理论上更好实现单独的电子挂轮系统。

家用时手摇主轴车丝该比较好。

不会吧,电子设备反应时间没机械运动快?有点不可思议啊,有回有个人找我师父做东西,说他的东西转数高达几千转,你那电子计数的东西反应得过来吗?我师父回答,我做的东西可以轻松做到每秒100MHZ  那人没反应过来,我说就是1秒查1亿个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轴编码器反馈给控制系统才是正常的。。

用控制系统来指挥变频器,得不到正确的速度,,因为变 ...

哦?这倒是个新想法,我以前老想用主轴转数用单片机分频去去驱动丝杠步进电机就是电子挂论了,明天问问我师父变频器能否实现这功能。楼主的意思是主轴转的快丝杠转的也快,就是主轴和丝杠的转数比是固定的,用电子装置来实现这个功能,对懂单片机的人应该很简单的。和机械齿轮的转数比是一个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我手里的plc,我基本上是电白痴,机械菜鸟。
大家看看哪个能用?

哥们,你那PLC旁边的屏出不?好的坏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会吧,电子设备反应时间没机械运动快?有点不可思议啊,有回有个人找我师父做东西,说他的东西转数高达 ...

你师父用的啥芯片?

响应速度能100MHZ?并且还是IO速度?

在CPU上来说一般要想顺利及时相应这100MHZ,恐怕IO速度要上1GHZ了吧!

而IO速度要是上1G那么运算单元恐怕要上10G的主频了吧?

你师父用的啥?肯定不是单片机。DSP?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师父用的啥芯片?

响应速度能100MHZ?并且还是IO速度?

不是IO 是纯模拟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是IO 是纯模拟电路

那记忆个数到有可能。
但再做各种分频来算出各种螺距再输出不方便。

网友D:
这坛子里的玩家的床子弄来没挂论的不占少数吧,要是会单片机的搞个套件出来可能会有些市场吧。楼主说的这套电子挂轮要是有批量的话我相信比机械齿轮挂轮成本低多了,而且使用上也比机械挂轮方便多了,要知道好多车工是不太会换挂轮的。我想换挂轮和车螺纹应该是车工技术里比较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坛子里的玩家的床子弄来没挂论的不占少数吧,要是会单片机的搞个套件出来可能会有些市场吧。楼主说的这套 ...

可惜我只会PLC,用PLC,就算量产成本也低不下来,不过,如果这方法可行,的确方便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IO 是纯模拟电路

你师傅可是太牛了,模拟电路就算是计数器的话,能做到100M,绝对的不简单!
三菱的PLC,所谓的高速计数,才能达到20k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这倒是个新想法,我以前老想用主轴转数用单片机分频去去驱动丝杠步进电机就是电子挂论了,明天问问 ...

我的思路您是看明白了,说白了,电子挂轮跟机械挂轮,无非就是一个速度比,电子挂轮重要的是检测主轴转速,然后根据用户选择设置好的速度比,去控制丝杠的转速,而不是去控制主轴的转速,所以,完全没必要要控制系统去控制变频器来对主轴的速度进行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主轴编码器反馈给控制系统才是正常的。。

用控制系统来指挥变频器,得不到正确的速度,,因为变 ...

电子挂轮跟机械挂轮,无非就是一个速度比,电子挂轮重要的是检测主轴转速,然后根据用户选择设置好的速度比,去控制丝杠的转速,而不是去控制主轴的转速,所以,完全没必要要控制系统去控制变频器来对主轴的速度进行调整。

网友D:
用鹧鸪哨的思路不知可行不,把主轴转数送给变频器,让变频器去驱动丝杆电机车丝或自动走刀。就是骗变频器,车其他螺距就改变频器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鹧鸪哨的思路不知可行不,把主轴转数送给变频器,让变频器去驱动丝杆电机车丝或自动走刀。就是骗变频器, ...

看来您还是没看明白我的思路,我的思路是这样:主轴装编码器,靠它反馈主轴的转速、转向信息给PLC或者控制系统,控制系统根据主轴反馈的信息,结合系统内固化的变速比,比如:设置1,主轴每秒一转,丝杠每秒两转(只是举例),来控制丝杠上装的步进或者伺服电机的转速和转向跟主轴的转速、转向同步,这么做的好处是,即使是主轴转速失控,只要系统不失控,丝杠电机的转速、转向始终会跟主轴同步,这样跟使用机械挂轮的效果是一样的。
如果系统检测主轴编码器的脉冲数而去控制主轴变频器的频率来控制主轴转速,何来自动走刀的丝杠与主轴同步?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来您还是没看明白我的思路,我的思路是这样:主轴装编码器,靠它反馈主轴的转速、转向信息给PLC或者控制 ...

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你想用PLC做控制系统,我想用变频器或单片机做控制系统,思路是一样的,实现起来选用的方法不同而已。变频器做控制系统和你说的一样,主轴上装个转数传感器反馈给变频器,变频器根据你输入的指令,比如主轴转一转要求丝杆转两转。我说的这个变频器是驱动丝杆电机用的,但是转数传感器装主轴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咱俩说的是一个意思,你想用PLC做控制系统,我想用变频器或单片机做控制系统,思路是一样的,实现起来选 ...

哦,误会了

个人感觉丝杠那里装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比较容易控制

网友:
哎,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啊,我得赶快回去恶补单片机和变频器知识,在这只能是空谈啊。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挂轮安全可靠。如楼主所见,还是改成数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