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请大家帮帮忙3GX不亮,接收机不亮怎么回是

楼主(2013-03-30):
检测有电

接收机不亮,3GX不亮。

给位哥哥为什么3GX不亮?我的接收机也不亮我真晕。请大家指导。
是不是线接错了

网友:
楼主应该少插了一根线,我之前把叉烧山鸡(3GX)里那根正常的线同时插在3GX和接收机其他通道上,3GX就正常开机了

网友:
貌似没有接,接收机与3GX的电源线。

网友:
没有插供电线啊

网友A:
电调线先插接收上试试

网友B:
6208sb和3GX用S.bus接口会更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6208sb和3GX用S.bus接口会更方便

请问如果接受坏了3GX还会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线先插接收上试试

请问如果接受坏了3GX还会亮吗?

楼主:
我接上后马达响一下,电调发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接上后马达响一下,电调发热了。

电调有问题吧?

网友:
如果有接电源线,发射机和接收机对频没有,发射机也要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