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转飞固定翼,请问给入哪款空机?

楼主(2013-03-30):
直升机能四面悬停了,kt330飞过一两次。
空机最好:调试和安装不要太麻烦 好飞耐炸 前拉式 价格100左右
请大家为我推荐一下 谢谢!

网友:
md塞斯纳 紫苏子苏

网友A:
我也建议敏定塞斯纳,空机一百多元,好飞,也比较耐炸。

网友B:
这个价格也只能MD的小赛了。。。。。

网友C:
100多的话也就MD的塞斯纳了

网友D:
好,这个好,要顶

网友E:
前拉的肯定没有背推呢耐炸,要耐炸还是好小子飘飘

网友F:
好小子是硬道理

网友G:
作为老手,推荐好小子,飞熟了换前拉,否则你就一天到晚修飞机了

网友H:
md塞斯纳,好飞不贵

网友I:
md塞斯纳。。同样直转固

网友J:
推荐敏定,当初也是这么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