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男人求推荐小六通

楼主(2013-03-30):
   如题:前年本来想如MINCP的,结果老婆生了,在家当了一年多的奶爸,终于可以把孩子送进托儿所了。一年多没来,上来一看小六通价格都不错,但想不好入哪一个?纠结中,请各位当过奶爸的和就要当奶爸的指导下。
   用途自娱自乐。室外2-3级风可以控制。
   要求炸鸡成本低(工资卡好多年没见过),维修方便(小地方没有玩卖这个的)。售后服务能说的过去的(大问题基本不会搞)。
一个月只有可以支配资金的不到3张毛爷爷,我还要钓鱼用一部分。请各位老手诚心的拉兄弟一把,让我夜晚度过的更有乐趣。

网友A:
NCPX或FBL80其它不用看

楼主:
我们小地方,没有玩航模的。以前玩260,配件买了200多,关键快递用了300多。。关键想搞了耐操的,飞几十个上百个起落,坏了直接换最合适。

网友:
super cp,fbl80性价比不错

网友B:
一个月3张毛爷爷。我觉得玩450都够了。。。当然前提是你一定多练模拟器。。。
现在我一个月 一张毛爷爷不到。。。

网友:
楼主有点没自信了,呵呵,先飞一个月模拟器,这个花费不到200元,再入super cp(控的话D7E也行,便宜嘛,不过最后D10,贵不了多少,看个人预算),多买两个舵机和一把1.5MM的十字螺丝刀,再来三个电池吧,这样可以让你爽飞一个月了,这个机机的有刷电机差不多能飞100个电,过后改无刷也行,不改无刷继续买原厂电机也行,就是买机机和控投入第一次稍多点,以后每月一张毛爷爷都花不完,除非你嫌这个没劲了进军450了,呵呵,我就是这样的,年前入得机,到现在,接收烧了一次(这个纯粹个人失误,插电插反了,汗一个),舵机坏了两个(后返厂修好了,每个差不多10元吧,不如攒多了修,呵呵),现在每天差不多飞8个电(我8个电池,原厂两个,后陆续买了3个350MA和3个400MA的),说实话,这机机挺皮实的。

网友:
模拟器建议入SM2000,里面的凤凰4.0特别好,就当是玩游戏了,上面回复一个字错了,控最好是D10。我的配置是这样的,看个人预算,我不建议用好控飞模拟,浪费啊,模拟就是练人的舵面反应,一个礼拜错舵就少了,后面的就是加强加强再加强,呵呵,个人愚见。

网友:
其实个人觉得

控就放心大胆地去用,模拟也是用。等这台控电位器用坏了你也成高手了,而且我基本没听说过玩模拟器玩坏控的电位器的(只听说过一例)。除非这台控做工本身就不怎么样

一台控买到手,就算不用,厂家淘汰周期都在那里,几年后这台控依然会满足你么?

网友:
推荐nano cpx或者scp,还是先买个控飞飞模拟把

网友:
华**的售后服务还是不错的

网友C:
FBL80吧,挺不错的

网友:
我儿子16个月的时候入魔的。所以飞行真机的时间很有限。强烈推荐楼主先练1个月模拟器。再入450。悠着点飞,少炸鸡。

网友:
120D02S+D10+十二合一模拟,每月一张足够

楼主:
谢谢各位,450真心不敢玩。现在人的素质太差。模拟器我看了就恶心,准备入个CP吧,晚上在家飞飞航线。星期六星期天带孩子出去飞个航线的瑟下。

网友:
可以先入D10+十二合一,玩熟再入真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个月3张毛爷爷。我觉得玩450都够了。。。当然前提是你一定多练模拟器。。。
现在我一个月 一张毛爷爷不到 ...

没这么夸张吧。

网友:
看来还是要先模拟

网友A:
不管多小的机,在家航线是高手中的高手,不是一般淡定能做到的。不要以为小机就好操控,实际真好相反。没有闲钱莫玩真机,小机不省钱。

网友:
刚推荐过一个新手入scp。。舵机太蛋痛了。虽说scp+D10是前途无量,但是刚开始练机时的爽炸修舵机,DIY舵臂,真会吓怕新手。我还是推荐你入fbl系列了吧,比如fbl80。当初我的第一台6通——fbl100,那时啥也不懂就是爽炸,炸完捡起就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FBL80吧,挺不错的

阁下入FBL80了吗?看你有个100,那比起100如何?现在我100还飞不好,但是还想再入个80

网友E:
FBL80和super cp和nano cp三机比较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E:
FBL80和super cp和nano cp三机比较呢?

这俩应该和FBL100比,80总体比100好,相比缺点就是飘,不能无刷,桨脆,优点就是便宜,主体比100要刚性好,动力好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俩应该和FBL100比,80总体比100好,相比缺点就是飘,不能无刷,桨脆,优点就是便宜,主体比100要刚性好 ...

多谢回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阁下入FBL80了吗?看你有个100,那比起100如何?现在我100还飞不好,但是还想再入个80

还没入,应该还要飞很久100,因为没米

网友:
欢迎有直升机爱好的加群235113465
。里面有众多专业的老手指导,是新手福地!

楼主:
关键不知道华舵机扫齿是否可以返场维修?FBL售后如何?居家男人攒的几个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血汗钱啊。。。。。

网友:
建议 scp加D7E,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知道华舵机扫齿是否可以返场维修?FBL售后如何?居家男人攒的几个私房钱不容易啊。都是血汗钱啊。。。 ...

这个舵机扫齿可以返厂修,我的前几天刚修回来,不过需要一个礼拜时间,费用就是来回邮费和配件费,总之我俩月了严格说就损失了两个舵机,再说这舵机厂里卖33一个,也不算贵。

网友:
如果考虑入华机,又怕扫齿的话,就v120d02s吧,原生无刷,不必再改了,尾传动比尾电机也要爽一些(玩着爽,修着可能一开始会不怎么爽,不过修几次也就熟了),重要的是有三元一套的兼容斜盘舵机齿,二十六元的代换舵机。伞齿的话,换了碳轴也不怎么扫的。买几条1.5的碳杆和3x2的碳方管自己切点尾管和尾轴,炸机成本不高的。但这机不太适合室内飞,机机偏大点,威力也偏大点,毕竟是120级,比100级太了不少。

网友:
你上淘宝看看小机和450配件的价格吧,应该就能选了.

网友:
华的舵机比较坑啊…推荐fbl80和nc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