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个250用的尾舵机。高手们请进来给点建议啊

楼主(2013-03-30):
求推荐。。一个250用的尾
舵机
。高手们请进来给点建议啊
113 115 425 732 9257 9258 922 还有哪些?
请推荐你们心中性价比最高的。。
价格200以内 谢谢
如果200以内能有一套 4个舵机的套装。性价比也高的。也请推荐。谢谢。
最后。推荐的时候麻烦大大们。说说推荐理由。

网友A:
KST215 你懂得
速度快,力量大,就是不便宜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115mg,很好很强大
ps:215感觉贵了点,没米

网友C:
250用425m就够了,完全足够,用别的舵机要注意重量,像215这么重的舵机。整机的中心也会靠后

网友D:
250选9克的,重量不要超过922。

楼主:
明白了。看来只有一亚拓的可以选了。现在用12克的重心都感觉有点靠后了。用9克的应该正好。

网友E:
新手飘过
D905飘过

网友F:
亞拓 DS420, 不二之選。

楼主:
看来好多你都要选420啊。可是淘宝已经没有420了。只有425

网友G:
我也用的格宁905,还行
250级别用塑料齿足够了,金属重了没必要

网友C:
我420和425都有,觉得425锁尾反应速度是快些,还是425比较适合吧

网友H:
我425和ZYX配合的非常好。

楼主:
刚刚入手了1000MAH的电池 100克 机头重了12克 所以直接入手KST115做锁尾了 重21克 -9克=增加11克 机头 这样一算机身重心基本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