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台钻突然坏掉了。。。。直接跳闸

楼主(2013-03-30):
今天在用台钻打孔,,
打完孔关机,手动倒角,,
完了再开机,结果直接跳闸了。。。
开闸,插电,
按开始之后,
电机
能转一下,
然后就是接着跳闸。。
万用表也坏了。
不知道哪里问题。。
是不是短路了。还是别的。。1

网友A:
开关那里的线掉了后擦铁

网友B:
一般是漏电了

网友C:
漏电了 打开检查 应该不是什么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