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知道为什么高手们翻新车床的时候为什么不建议将原机腻子除掉了

楼主(2013-03-30):
终于知道为什么高手们翻新车床的时间为什么不建议将原机腻子除掉了
最近入了台0618,外观很旧,目测刷过2次漆了,挖坟翻贴,看到大家翻新车床的经验,多数建议不要将原厂的腻子除掉,但我看我的小床,原厂的腻子多处大面积脱落,有的地方用螺丝刀一戳就掉,抱着侥幸的心理就将小床扔桶里煮了,别说,效果还真不错,什么油漆、腻子,软软的,一刷就掉,但这才是噩梦的开始!

小床底座空隙里空间太小了,牙刷废了3个,也清除不干净原来的腻子和底漆,不清吧,已经煮了,腻子和底漆已经完全丧失附着力了,没办法,用手指绕上砂纸,一点一点的蹭,总算清理了个大概,有的地方实在够不到,只能用焊条捅捅了,将就吧

原子灰和好了,那个兴奋那,腻子刀刮吧,但杯具了,多数地方不能用腻子刀,可能是我的腻子刀太宽了,换手指吧!,总算都抹完了,放了一晚上,第二天上班,砂纸伺候,我的天!原子灰邦邦硬不说,砂纸下去,粉末飞扬,我的办公室..........

几天过去了,总算将腻子打完并砂平了,明儿去单位对付上家自制的油盘,还要自己焊个架子......

总结了一点经验,如果您跟我一样,没技术、没耐心、没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如果您还没有场地,最好别玩翻新,就是要玩,保留原厂腻子!!

网友:
恭喜楼主打磨完成,实践出真知啊!

网友A:
那用什么去油去漆而不影响附着力额

网友B:
上张图吧朋友

网友:
经验都是血和汗的结晶

网友:
你那个原封妮子也太次了吧  我那个0628上的柒掉了 里面腻子还硬的很   补逆子上点7还好。

网友C:
我的0618翻新弄了整整一周,腰酸背痛啊!原子灰这东西确实非常难弄,考验耐心啊!

网友:
不是有金刚土这种东西吗,还可以调色,一次成型,免刷漆

网友:
调和漆加滑石粉很好用,还省钱,刮腻子要一次刮好,尽量减少打磨的工作量。没干过的没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张图吧朋友

油盘、架子都没完成呢,等完成了上个图让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用什么去油去漆而不影响附着力额

油漆店老板推荐了一种硝基漆,说是五金机电专用的,硬度高,耐磨耐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0618翻新弄了整整一周,腰酸背痛啊!原子灰这东西确实非常难弄,考验耐心啊!

你的进度比我快,我的都好几天了,还是大卸八块的躺在那里,单位忙,忙里偷闲就干点私活。

我现在在担心,会不会时间长了,配件在哪拆下来的都忘记了,装不回原样了啊?

网友:
我用的调合漆加双飞粉

网友D:
机床好像就该用硝基器吧

网友E: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床好像就该用硝基器吧

这个我还真就不知道,我除了电子,对其他的完完全全不懂,看论坛精华帖里有个香港人用PU漆,我去油漆店买PU,老板问我用在哪里,我告诉他是车床,他才推荐的硝基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开始我也只想清除油漆不动腻子的,但原机腻子实在是不行了

网友:
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网络不行啊,回复了几次,终于回复了,打字累啊。楼主可能失去了信心,我的是弄了有几个月才好的,效果达到汽车的漆面,我用的是汽车原子灰,催干剂不要下太多。

一次和原子灰不要太多,剩下的就扔掉。刚和好的原子灰很稀,糊到工件上后又不能多次修整它,又没办法做形状,只能先糊上去后稍等干,夏天时约过半个钟左右,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干固,如果干固后打磨那就很费事。用2号粗砂布或小刀修出形状,接着再糊上原子灰。直到达到所要的形状粗胚,等到完全干好后,用300号砂纸水磨——800号砂纸水磨——1000号。。。。这时的表面手摸起来很光滑,侧面看没有凹凸,这时可以喷漆了,工件先用钨丝灯烤一下,工件要有一点点温度,漆喷过工件后紧接要用钨丝灯烤过去。如果喷过漆感觉表面不行的话,再上腻子,可能会把前面的漆给溶化掉,这时就更麻烦了,一定要等漆一干固后再上腻子。

楼主:
呵呵,就等惠民大哥介绍经验呢!这么看来,我的小机器还要继续刮,我现在的状况光倒是光了,可惜有坑洼,另外,请教下惠民大哥,尾顶那个偏心轴怎么拆下来?不然的话,尾顶那个窝里,始终有个螺丝碍事,没法上腻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