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完的45号钢,怎么防止生锈?

楼主(2013-03-30):
有什么简单的办法没?用什么油泡着?

网友A:
用亚硝酸钠溶液吧。

网友:
表面环氧,涂油,上漆,

网友:
除了酱油,其它油都可以吧
想想绣是怎么产生的,只要阻断一个必要条件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的机油抹一下就好了,如果长时间的搁置的话用润滑脂就行了

网友:
如果表面车得很光亮,只要轻轻擦点油很长时间也不会生锈。

网友:
复杂点的发黑 简单点的上油  上煤气烧到黑也可以防锈 不过环境不能太....   烧了发黑也漂亮   也是一种氧化 发黑   和化学发黑有点相同

网友:
多大的工件?要求什么精度?反正我自己做的小东西都放煤气上烧然后扔废机油里。

网友B:
简单的用WD40喷一喷,然后用保鲜膜包一下就OK。 这也要开贴问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简单的用WD40喷一喷,然后用保鲜膜包一下就OK。 这也要开贴问 ?

WD40很多假货的,用了更快生锈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用亚硝酸钠溶液吧。

亚硝酸钠溶液特别适合磨床,往磨床的水箱倒一瓶盖,工件绝对不会生锈,但问题是这东西会致癌,非常恐怖,不敢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亚硝酸钠溶液特别适合磨床,往磨床的水箱倒一瓶盖,工件绝对不会生锈,但问题是这东西会致癌,非常恐怖, ...

才一瓶盖。又不吃,没关系的。
很多香肠,熏烤食品为了口味好,厂家都会添加一些亚硝酸钠的,只要不超过国家标准的含量要求就可以了。
人体对亚硝酸钠的耐受力是经过几千万年的进化的。没那么容易得癌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才一瓶盖。又不吃,没关系的。
很多香肠,熏烤食品为了口味好,厂家都会添加一些亚硝酸钠的,只要不超过 ...

几克就会死人的,可不要大意了,毒鸡排事件还不能警醒人吗

网友:
每天擦一遍机油,最好的办法

网友:
太锈了。。。直接冲进厕所!

网友:
用煤气喷抢烧了,泡机油,但出来是黑蓝色的蛮漂亮的,不是很均匀

网友:
机油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几克就会死人的,可不要大意了,毒鸡排事件还不能警醒人吗

食盐吃上2两也会死人的。
不入口就没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