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盲,求教关于0618a车刀问题

楼主(2013-03-30):
   买了台小车,比养活个孩子还费劲。。好容易小车配件不少了。开始零零散散的一堆问题都来了。从最基本的开始学习。
   今天请教了马师傅,也跟我讲了半天。。这类车常用的右偏刀(粗、精车)、 切断刀、  倒角用的刀。 结合自己在网上学习的的。在看实物 还是迷糊。。。怎么磨?
   画个草图 是左偏刀 . 如图。跪求各位老师给讲讲
  我用的是6x6x200的白钢刀

6*6*200白钢刀

6*6*200白钢刀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

楼主:
磨成这样行么。。。

网友:
慢慢来,不要急,,,,

网友:
这个200长度 可以平均分成3把刀 楼主要没有磨过刀 这个挺难的 可以找附近做机械加工的 帮忙磨 楼主站旁边学习 至少人家磨个样子出来 楼主也有个直观的参照

网友:
别人磨出来来 楼主先用着 刀钝了 可以自己修修锋利 先通过修再尝试自己磨一把完整的切断刀 先学习磨切断刀又能割断还能车零件

网友:
那个凹进去的大可不必磨的,只要开个出削槽,刀口磨出来就好了

网友:
小砂轮机磨的慢没劲 大砂轮机比较危险 因为6x6的刀比较小 手要能抓的稳 楼主要没有人指导 还是不要自己去尝试 安全第一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我也用这种6*6的小刀 磨两斜面 正切反切都可以 掉个头是车罗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那么复杂  我也用这种6*6的小刀 磨两斜面 正切反切都可以 掉个头是车罗纹的。

一条刀可以三用,也是物尽其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