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安装naza的一些重要经验

楼主(2013-03-30):
设备的插线安装我就不说了 论坛有教程 。  通过年后的这段潜水 得到的经验 ,主要针对naza出现的各种症状的一些总和,语言表达的不好别喷水就行
1机架的安装
机架都说机壁要水平怎样做到水平 ,不是把机架放在地方只要电机水平就行了 那就错了。必须先中心板【就是放naza的地方】调水平后【具体就是用脚架的高低调,图片中我只是演示,具体用什么东西垫脚架摩友们你们应该有办法】,不能动然后跳机壁的水平就行了。看图以xa650我的机子说话,我的能用机壁螺丝之间的那一点间隙调 ,相信别的机架摩友们一定有别的办法
2naza最好用锡纸包上【烟盒里面那个银色的纸】潜水中发现naza见不到光 掉高度,干扰失控等等  为了避免建议大家包上它
3naza的减震必须做好,naza不像wkm有独立的imu三轴陀螺仪,而且naza线又多,做不好减震你的鸡鸡肯定不稳  ,我用的飞宇osd上的减震板 效果不错
4桨一定要做平衡 电机做好选用盘式电机  ,还用重要的一点 个人不建议用桨夹上的子弹头,用螺丝 ,多旋翼不像固定翼一样转速平稳,都是忽高忽低的很容易松动,为什么有的机机会失控的原因就在这,螺丝比子弹头上的紧些打上螺丝胶很ok
5如果选择图传最好不要超过1w的功率最好用5.8g  论坛上说的1.2g还有功率大的会对naza有干扰 ,我的是2w的主要还得玩固定翼 所以我还是得小心为妙。安装位置我选择了机架的后面,有帖子说尽量远离飞控要大于20cm选择脚架位置
6gps尽量不要用502粘碳棒,502很脆 如果机子震动大会松动,我选着了哥俩好 ,确实粘的很结实飞
7重心的调节可以用手托住中心部位看看鸡鸡往哪载头 ,用电池前后调节就行
8电调最好用罗铁焊死 避免震动松动
9起飞前通电等会,gps收到信号后起飞,那样你的位置就锁定了。
10尽可能用姿态模式飞 论坛里面gps丢失信号炸鸡的很多
11起飞前一定要检查各个地方的连接        差不多就这些吧 ,语言表达不好祝摩友们爽飞 这是我调机后的帖子有视频

网友:
帮顶啊。。字数啊,字数啊。。

网友:
定 比那福建啊看电视了福建啊看电视了

网友:
很实用顶~樓主辛苦了

网友A:
我又学习了,请问用锡纸包NAZA,是亮的一面朝外面吧,外面是用胶布缠的吗?GPS能用啥保护呀,我的都刮花了,心痛死了。。。感谢LZ呀。。。。

网友:
好帖`~ 问一下~ 楼主脚架上的减震材料哪里买的~

网友:
一直有个疑问,都挂了狗了,为啥还要额外加个摄像头呢?

楼主:
万一 狗死机了怎么办 留个后手

网友:
是中心板平行于四个电机组成的平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