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1A3地盘改装

楼主(2013-03-31):
     每个轮子的悬挂,摇臂都把原来的内六角和铆钉换成了螺丝,直接固定,比原来的稳撑,不晃

侧效果图

整体效果图

内部效果图

就这些了,没有装履带,等的装上试一下车

网友:
还是改扭杆才能治本啊。用压簧始终有行程的问题

网友:
我的还改了一个拖带轮,效果不明显

网友:
我的换了也是外八   还是会晃   想改扭杆  无奈底盘畸形得花好多功夫

网友A:
美军车改扭杆难度较高,我未干轻举妄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

螺丝买的有点粗,都扩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美军车改扭杆难度较高,我未干轻举妄动~~

对于这个地盘,我实在是无语了

网友(2013-05-13):
怎么拆呀?买什么型号的镙丝合适/

网友B:
建議螺絲別用10字- -用幾下就滑了,我用M3杯頭內六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議螺絲別用10字- -用幾下就滑了,我用M3杯頭內六角

十字容易破坏的话那是没有选对正确的螺丝批.....只要螺丝批与十字的凹槽匹配完美的话基本是不会被破坏的

网友:
负重轮拆的方法?拆下来负重轮容易搞坏?

网友:
很好 很好 继续努力

网友:
求改轴承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