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正反转的接法

楼主(2013-03-31):
台达变频器型号:VFD007A43A
我打算装到钻床上攻丝,正转为低速,反转为高速,请教高手,怎么接最简单,面板控制或外接开关控制都可以

请教多段速怎么设置

网友A:
网上搜出说明书有介绍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搜出说明书有介绍设置。

我找到说明书了,但理解能力差,没有看懂怎么设置

网友:
正转接M0和GND,反转接M1和GND,注意:有的不是接GND,而是接DCM,是为了和0-10V变频端子区分开来

网友:
控制变频由系统的0到10V接变频器的GND和AVI,用电压控制转速,如果要手动控制转速,变频器要设置下P0和P1

网友B:
FWD接DCM正转,REV接DCM反转。MI1和GND默认是多段速指令一的转速的,MI2和GND默认是多段速指令二的转速的.你想要多少转速的你去Pr.16和Pr.17设置一下转速就可以了。做一个双通路开关来联控,按下时同时压下正转开关及第一转速开关,以低转速攻丝,松开时同时接通正反开关及第二转速开关,以高转速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FWD接DCM正转,REV接DCM反转。MI1和GND默认是多段速指令一的转速的,MI2和GND默认是多段速指令二的转速的.你 ...

谢谢,简单明了,看懂了,知道怎么做了,同时感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
反转高速不是很实用,相反可能会憋住丝锥

楼主:
已经能用了,谢谢aipaae 及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