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g图传与gps干扰最小的办法猜想

楼主(2013-03-31):
有时候,因为各种原因, 图传无法远离gps,如何安装才能使之互相影响减到最小?因为天线的两端信号最弱,我们可不可以将gps和图传天线的两端对在一条直线,gps竖直朝上,图传竖直朝下,以减少互相的干扰呢?

网友:
有待实践。。。。。

网友A:
国外有不少模友用过这种方法,反应效果不错。

两天线之间,即GPS天线底座底部还加贴了一层锡纸,锡纸用导线接“地”,更加保险。图传发射一定是全向直杆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外有不少模友用过这种方法,反应效果不错。

两天线之间,即GPS天线底座底部还加贴了一层锡纸,锡 ...

接地是接图传的地线还是GPS的地线?还是都接?

网友A:
如果两者分离供电,则接图传发射地,如果共用电,那就接共地。

这种方法缺点是易造成尾重,电池要很靠前。如果装在主机翼上,就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两者分离供电,则接图传发射地,如果共用电,那就接共地。

这种方法缺点是易造成尾重,电池要很靠前 ...

多轴,不存在中心问题

网友:
图传的天线垂直向下。。gps在图传上面,gps下面部一块金属板子。。

网友B:
gps竖直朝上,图传竖直朝下------GPS的天线必须朝天空.图传可以向下,或者朝上,这2种安装,我都用过,没有感觉它们图传的效果有差异.GPS和图传至少30cm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B:
gps竖直朝上,图传竖直朝下------GPS的天线必须朝天空.图传可以向下,或者朝上,这2种安装,我都用过,没有感觉 ...

结论哪,干扰存在吗,可以并用吗。

网友:
结论哪,干扰存在吗,可以并用吗。-------干扰和图传天线朝上或者朝下,没有关系! 只和它们之间的距离有关系,越远越好,我的间隔距离至少是30C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