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不再增加雕刻机的宽度,步进电机这样样装可以不?

楼主(2013-03-31):
     把步进电机装前面或者后面都要宽不少,所以我想这样装这 用同步带来传动。
  这样装电机在运转的时候这个电机的线是不是要反着接啊?

网友:
软件里设置反向不就可以了...
话说同步轮得考虑回差么?

网友A:
还是直联的好!加个电机座就好了!(不想增加宽度,当我没说)

网友:
嗯,有很多机子是这样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联的好!加个电机座就好了!(不想增加宽度,当我没说)

请问同步轮有回差没?

网友B:
同步轮用多齿,至少大几十齿

用小齿,,S3M  3M 之类的

宽带,10mm以上。。

找好皮带。。

这样可以保证精度。

说道回差,弹性联轴器,,也就是那种切缝的,,明显有回差,我拧过

梅花联轴器,,硬朗点,但是对做工精度有要求,,梅花也会磨损,需要定期更换。。

膜片联轴器,,做工要求更高,膜片材料也有要求,,有些水货做的都不同心,稀烂

,,,淘宝上便宜国产联轴器,我仔细看过,稀烂,,目测回差比同步轮机构都大。。。。。。。到是手头几个做工比较好的膜片联轴器很硬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用多齿,至少大几十齿

用小齿,,S3M  3M 之类的

老大看看我的连接。

这算什么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老大看看我的连接。

这算什么连接。

你这个算是刚性联轴器。。。没有回差。。

但是对同心度要求很高,丝杆和步进稍不同心,那么丝杆和电机就是蹩着在运作,时间长了会影响到丝杆螺母和步进的轴。。

一般都用软性连接,就是因为加工精度和安装精度不是非常高,用软连接来弥补。。

而且你这个没看到丝杆座啊,,另外一端有固定座??  如果只看步进做固定座是不合适的,,因为步进这玩意轴向窜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同步轮用多齿,至少大几十齿

用小齿,,S3M  3M 之类的

大哥, 要去那买的联轴器才好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大哥, 要去那买的联轴器才好呢?

网上找呗,,雕刻机用膜片联轴器就不错了。。

嫌国产的话,,,就去找找拆机的洋垃圾,,找找成色很新的,,没被压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找呗,,雕刻机用膜片联轴器就不错了。。

嫌国产的话,,,就去找找拆机的洋垃圾,,找找成色很新 ...

X宝上我看到的都是国产的, 真不高兴。

网友:
看到有全新进口的, 不知道真假。

网友:
膜片联轴器用国产全新的吧!我买过几次,现在只用这种了.一般膜片是3层,你可以适当加点钱卖家让他多加一两层,这样就硬朗了.我跟叶工买过几个小日本的二手货,装机没多久里面的不锈钢膜片都碎了.后来自己用薄铁片换上去,效果也不错.价格也便宜,就是麻烦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算是刚性联轴器。。。没有回差。。

但是对同心度要求很高,丝杆和步进稍不同心,那么丝杆和电 ...

l丝杆另一头有轴承座。步进电机的的尾部有视乎有个调节轴向窜动的调节盖。但总感觉没有带联轴器的连接好。
大概就是为了偷工减料吧。所以才用硬连接吧
这是步进尾部。

网友:
我觉得直接用钢性连接最好 只是制作安装的时候仔细调试 后期就没什么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算是刚性联轴器。。。没有回差。。

但是对同心度要求很高,丝杆和步进稍不同心,那么丝杆和电 ...

解释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