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的无刷云台(图)

楼主(2013-03-31):
一直在等待成品云台,但几个卖家都无现货,等不及,自己画图,并用2MM碳纤板雕刻了一套,含狗2总计重量为286克,总体重量被我控制的很好,如果用1.5MM碳纤板会更轻点。经过一夜调试,云台能工作,但发现在网上买的这个2208电机,轴承有点框,精度不是很高,而且扭力不够,准备换2212看看。云台好做,但调试难啊,一步一步来。

网友:
LZ这个好哎!总觉得铝的有点低级的感觉,还是喜欢碳纤的

网友A:
横滚电机这样布置不好,结构缺 陷

网友:
真想知道控制板哪里购得。。?

网友:
这东西大概多少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滚电机这样布置不好,结构缺 陷

你建议该如何布置?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想问下LZ你那个云台控制器是不是网上那个138元的那个,电机是疯狂的

网友:
还有,LZ能不能上一个雕刻机雕刻碳板的视频,还没见过雕刻碳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建议该如何布置?推荐一下,谢谢

这样布置整个相机和横滚架都是只靠电机的两个小轴承来承受,会加速电机轴承的磨损并且长期同一方向受力会使电机轴弯曲。建议用后出轴的电机,然后把竖直固定架放在电机和横滚架之间,并且用第三轴承座来支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布置整个相机和横滚架都是只靠电机的两个小轴承来承受,会加速电机轴承的磨损并且长期同一方向受力会 ...

你的建议很好,准备作横滚电机安装方式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