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gps可以不用碳棒,直接热胶粘在机架上吗

楼主(2013-03-31):
不用小棒子,直接热胶粘在架子上,会有干扰之类的吗?

网友:
远点更好些

网友:
震动
有没有·

网友:
没问题的,我安装在机器的中心点上。

网友:
应该没问题,我连坐子都没用直接年在机架上,没发现问题。

网友:
支架的作用有两个

1、避免遮挡GPS信号
2、电机,电池,及走线在电流变化时都会有电磁场产生,避免影响GPS信号和磁干扰(干扰衰减与距离成一定关系,越远影响越小)

建议大家使用GPS支架,避免存在干扰时影响飞行性能

网友:
老大都说要用支架  那还是用支架了。。。。。安全第一 别和人民币过不去

网友:
是啊既然这样说还是用吧。呵呵

网友:
高高的插着,好看!